血的印记,测试KK炸机受伤

楼主(2011-03-04):
搞了半天终于把线啊控啊接好了,没上桨测试了下KK5.5+天6A,没啥问题。刚装上桨,油门慢启,飞机居然立马来了下最大油门,没按住侧滚出来,腿上打了两下,手掌碰了倆口子,电机座坏了三个,桨碎倆~
原因未知,莫非是控的问题?还是开机本来就这样??
最近太背了,不玩了。。。休息几日T^T

网友:
油门反向了

网友:
看来天地飞可以啊!
你的是c是a?
我的是a的不知道能用5.5么

网友:
从你前面发的帖子中的图片和这个炸鸡图来看,你把桨全都装错了。正桨弄成了反桨,反桨弄成了正桨。不知道你的电调/电机的顺序是否也有错误。简易初玩四轴的朋友,一定要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或者看清楚操作说明,或者找高手指点,胆大心细,少走弯路。

网友:
呵呵,慰问一下LZ!
我最近也迷上了四轴,测试时手上被桨打了几个大口子还没全好,
今天去飞,本来飞得很稳,甚至还脱控了一会,但最终也莫名其妙的炸了
买了20只正反桨,现在就剩下4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桨的装法是参照X650十字飞行模式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天6A把3反向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木有找到参考资料啊,以为和XA的一样简单呢。。。谁知,唉。。。小心为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反向,没装桨的时候测试了,打到最下是0油门。试飞时从最下往上慢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档控接收有干扰  四轴容易突然抽风   我的 E-SKY 0406a 也容易让四轴突然抽风  现在买了T9  等控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找到参考资料啊,以为和XA的一样简单呢。。。谁知,唉。。。小心为妙

卖家给的文件里面不是有kk的网站吗

网友:
俯仰的灵敏度高了吧,调小点试试

网友:
和我一样手打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KK网站我知道,但是手机上的网,找半天没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
安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