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架飞机 老是要拔摇控上的正反开关的烦恼~~

楼主(2011-03-04):
有没有办法不拔摇控上的正反开关,能在机身上搞搞不? 我是指副翼。。。 早知道直接上天地飞7通的,可以存储设置,天地飞6不能,哎~~

网友A:
可以改变舵机的转动方向。具体做法是将电位器两边的接线对调,中间的不变。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靠谱

网友B:
沙发的方法是可以的,但还要把电机的正负极对调

楼主:
我主要是指副翼,,,,其它的我都搞这了~~~

网友:
不能存储数据确实不方便,天六我是用来入门的,现在准备换天九或更高档点的控

网友:
天七是可以存储数据的,还能存储混控、微调等各种数据

网友C:
在装机时就要考虑舵机的安装方法与其他机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沙发的方法是可以的,但还要把电机的正负极对调

网友:
换控吧,简单

网友:
误导!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变舵机的转动方向。具体做法是将电位器两边的接线对调,中间的不变。

电位器和电机的线都要交换!

网友:
用两个副翼舵机的还有一个办法

舵机安装位置转180度
不是翻身
舵机安装槽要重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装机时就要考虑舵机的安装方法与其他机的一致性。

回答的再简单不过了!每架飞机舵机安装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
用同一款电机,安装的时候都测试好正反,别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