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架飞机 老是要拔摇控上的正反开关的烦恼~~

楼主(2011-03-04):
有没有办法不拔摇控上的正反开关,能在机身上搞搞不? 我是指副翼。。。

早知道直接上天地飞7通的,可以存储设置,天地飞6不能,哎~~

网友A:
和我以前一样,我还有一个本子专门记录每架飞机的设置

网友:
控是一次性投资,还是换个好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以前一样,我还有一个本子专门记录每架飞机的设置

这个雷啊!!

网友:
换控咯。稍微好点的控都有模型记录功能的啦。
不换控也行,那就不要那么花心,专一点咯。只飞一机。

网友:
飞一架炸一架!这样就不用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飞机多, 控却不换个好的

网友:
呵呵呵~~~~~~~~换控是明智的,天七比天六也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