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mware RealFlight G5 and Aerofly 5

楼主(2011-03-04):
you have firmware RealFlight G5 and Aerofly 5 ?????

网友:
我想我有!但是我没有呢!!
请问楼主你有吗?!

网友(2011-07-13):
引用 楼主:
you have firmware RealFlight G5 and Aerofly 5 ?????

yes ,I  have
GealFlight 5.5    PARK8 , AEROFLY 5.5

网友A:
請問 之前用 晴窗翻譯的文件 是否也可以 加入到 G5 裡面 ?
裡面 還有些沒翻譯到 ~

网友:
引用 楼主:
you have firmware RealFlight G5 and Aerofly 5 ?????

Simulation software you need to find a mechanic on the right NE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之前用 晴窗翻譯的文件 是否也可以 加入到 G5 裡面 ?
裡面 還有些沒翻譯到 ~

飞鹰模拟器G5.5安装后即是最新PARK 8汉化中文版本

网友:
覺得以前 在用晴窗時 那個文化補丁 在模擬裡面 粉多都有翻譯到~

楼主:
hi Mechanic NEW
pls upload firmware RealFlight G5 and Aerofly 5

楼主(2013-02-10):
pls send serial AeroFl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