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拉杆的事

楼主(2011-03-05):
这里师傅多,重新开帖问个问题。
新的球头扣用原厂拉杆直接拧就拧进去了,为什么我把拉杆头上磨短一点,就再也拧不进新球头扣了呢?原来的拉杆头上有什么玄机?肉眼看就是用钳子剪断的样子。

网友:
磨平了没角度

网友A:
磨短了再磨尖些试试。

楼主:
没的试,再磨坏就没的飞了,要从理论上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磨短了再磨尖些试试。
没有角度了,就套不上丝,把头上稍磨一下下,细看一下螺丝都是头稍尖一点的(圆锥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角度了,就套不上丝,把头上稍磨一下下,细看一下螺丝都是头稍尖一点的(圆锥型

感谢指点,就是那种类似丝锥引导部分的锥度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