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s锂电怎么冲 我有花牌301充电器

楼主(2011-03-05):
请教1s锂电怎么冲 我有花牌301充电器   可以插在2s充电接口 只差两个针吗

网友A:
很遗憾, 这个301不能充1S 的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买个b6可以吗 但是b6的转接板没有1s接口呢  需要自己做一个吗 b6怎么设置呢还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的1S锂电充电板,可调节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买个b6可以吗 但是b6的转接板没有1s接口呢  需要自己做一个吗 b6怎么设置呢还

插放电口,设置成非平衡模式,OK!

网友:
楼上几位回答已经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 这个301不能充1S 的电池!!
301也可以冲1S电池,把两节1S电池串联起来就行了。但要自己DIY个转接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1s的电池手机万能充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