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好一套新型遥控电动风力推进装置

楼主(2011-03-05):
花了一个星期设计和安装,终于搞好。性能不错,可以装上轮子当小车玩,也可以装在船上做动力。电机是华科尔60#直升机用过,估计速度也不慢。这家伙前进、后退、拐弯非常灵活,估计做救援船是最理想的动力。(由于身在异国,找材料不方便,只能用残旧的零件堆起来,大家不要见笑。能达到目的就算是成功。)接收机的升降舵失效,只能用起落架舵机做前进-后退。

楼主:
忘记说一句,电机的轴是用EP200的主轴代替。

网友:
爽歪歪了,孩子们有得玩了

网友:
装上翅膀做回飞吧,,,,,

网友:
装上个大大大大的电池,飞回国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好,我也是用两个450尾波箱改成变距的螺旋桨做成风动的救援船,本来也想用EP200直接做轴,无奈电机的轴是3.17mm,而EP200的轴是3mm所以还是买了轴联器连接,楼主是将EP200的轴直接替换电机轴吗?

网友:
变距尾桨的妙用!

网友:
有想法才有进步!凡事都要创新,只有创新才有进步!1!

网友A:
可以改成4D的固定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4D的固定翼了!哈哈!
如果装在固定翼上,真的可以空中煞车。

网友:
可惜啊  不适合F3P飞机  太重了  我也做了一个  左后还是放弃了   等国产吧

网友:
我要看漂移

网友:
可以4D了

网友:
会不会射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