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1-03-05):
使用 12S 44.4 v 5000mah
电池
能飞多大的 3D飞机? 50CC汽油飞机 或100CC汽油飞机 ?

网友A:
我就想知道44.4V的电池有多大.....

网友B:
lz这个问题很纠结呀。

网友C:
如果是新手还是不要用这个电池了,这个级别的机机炸着心疼;
如果是老手就更不用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