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油JJ的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1-03-05):
在网上买的50元发动机,说是买回来后要全拆了清洗。也用甲醇蓖麻油洗了。可是还是不好发动。在论坛看了N多关于发动机的调试磨合的帖子。都按照试了一下也不好用,火头也没坏。可能是质量问题吧。想请教一下大家,是50元的发动机就是不好启动,有点问题,还是我没弄好的原因。再者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最好是弄个好启动的发动机,刚买回来就直接发动磨合,不用拆这个弄那个的,不然就算启动开了装飞机上飞的时候启动也是个很麻烦(因为我不是很懂。。。虽然我一直在努力的学)。请大家推荐几款,进口的就不要了,我这个新手买了也能给毁了。听说三叶还不错,就推荐三叶的吧,买一个能正常发动的装飞机上练练手,200-300左右的都可以,飞15级30级都可以。飞机,控啥的都弄好了,就等发动机了,愁死了。

网友:
电的不好么?

网友:
50级以下还是玩电动的吧!

我研究过的

网友:
50元买了教训,不算太贵

个人经历来看,三叶S32还不错,看RP吧;
另,三叶蓝头15侧排的那款也还可以,不过,这么小的发动机,确实不比电机有多少优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是喜欢发动机的那个声音和感觉。但是没玩过油机,先弄个便宜的简单的上手,熟练了再买个大一点级别的。: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东西不懂原理很难搞定
一般三叶的发动机有两个油针(主油针,副油针),调整油针就靠技术。油针调不好是不能启动的。
50元发动机很容易启动,关键在于油针调整。

网友:
喜欢发动机的那个声音和感觉就上50级的

50级以下的成本省不了多一点,又不如50级的好飞,飞机尺寸大些看着也舒服。

网友:
50元发动机正常很好启动的,看你文后,觉得应该用汽油先清洗,晾干,再按网上经验走,注意最好用20%的成品油,有关故障可看书《航空模型发动机的使用》(上网搜),已有的就先练手,再买三叶21级,连火头约300

网友:
如果是全新手,建议先飞电的,好搞,15级的用2212kv1400,新手飞油,99.99%炸

网友:
加我QQ  我也买了两个  都能发动起来
我有买家的说明书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