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问题

楼主(2011-03-05):
昨天闲得无事
用MASTERCAM编了个3D图型
发现跑曲面时两个面的尖角变圆了
是不是雕刻机不适合跑3D曲面呢??
是啥原因请帮忙分析

3D图是这样的

3D图是这样的

加工后是这样的 红色部分明显

加工后是这样的  红色部分明显

网友:
要用不同的刀

楼主:
不是刀的问题
当我把速度调慢时
要好点点

网友:
是这样的,MACH3里面设置 选恒速 还是精确 好像是这样的,选成精确就行了,但是圆好像就有点棱角。

网友:
问题应该在这里!
刀具在走圆角处的设置!

楼主:
刚把电机调速那
把他设成500好像要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