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斜盘舵机哪种更好!!!

楼主(2011-03-05):
不要最贵,只要最好。用在700油机上的斜盘舵机哪种好些,速度快,扭力大的。请有经验的老手给推荐个

网友:
JR的DS  8717

楼主:
JR的舵机  用FUTABA的控行吗?能发挥出其最佳效能吗?

网友:
DS610或者620就可以了,性价比高,实惠,300左右一个

楼主:
610就算了,正好有个多的BLS251上油门了,斜盘不想用太次的

楼主:
MKS670舵机和JR8915那个做斜盘更好

网友:
可以用o开头品牌的神舵~只不过要1000多大米一个

网友A:
一般我給選手的建議如下:

舵機分...短跑型 ...及長跑   (直昇機而言)

短跑型: 時間短(約8分鐘) ,要強勁爆發力>> DS670 +DS760

長跑型 長時間性能穩定     BLS950 970 +BLS890

因為馬達熱了, 力量會變化, 無刷比較沒這問題

若這次 3DX 比賽大伙有去看, 就可以看到什麼性能用於那個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最贵,只要最好。用在700油机上的斜盘舵机哪种好些,速度快,扭力大的。请有经验的老手给推荐个

是要飛 3D 或是 3C ??
不太一樣

网友:
970就是力量太小了

楼主:
谢谢  已经上670,刚到手感觉不错,顺滑的和鬼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給選手的建議如下:

舵機分...短跑型 ...及長跑   (直昇機而言)

短跑型: 時間短(約8分鐘) ,要強勁爆發力>> DS670 +DS760

長跑型 長時間性能穩定     BLS950 970 +BLS890

因為馬達熱了, 力量會變化, ...

BLS950能上700用嗎?

网友:
我用BLS351 SGP 开8.4V 速度和力量来得很猛 目前2桶约12个起落了 一个起落下来 外壳温度有点热 试过连续4个起落 下来外壳有点烫手 不过性能一切正常 比253开6.8V爽多了 253在AURORA上我是开6.8V 使用的 由于不是金属外壳 散热没351好  还不敢用8.4V      351目前仍然用8.4V 有兴趣的可以试下 爽得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看了下BL351的数据好像比较慢哦~~~:loveliness:

网友(2011-04-11):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BL351的数据好像比较慢哦~~~:loveliness:
你学我一样上 8.4V  看它还慢不慢 :loveliness:

网友:
MKS HV787吧,高压无敌

网友:
引用 楼主:
610就算了,正好有个多的BLS251上油门了,斜盘不想用太次的
BLS251能用上油门吗?冒失760的窄频,我用的是BLS254,也就是S9254的无刷版,

网友(2011-05-17):
BLS253飞3D,BLS252飞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