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接收机故障,请电子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05):
我的环奇852双桨直升机4合一接收机通电后指示灯亮(红灯状态),正常状态是绿灯,现在开机一直是红灯,在此状态遥控左右舵机和前后舵机都有动作,但是飞机电机没反应,当初陀螺传感器损坏过我已换新,换新后玩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故障以为是陀螺又坏了,但更换后还是不行,那为电子高手指点一下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检查一下油门通道和方向通道是不是反向了,或者换个好点的电池试试

楼主:
电池是刚充好的,最关键现在的指示灯状态是红色的,正常状态是绿色的,还是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油门是不是反了

楼主:
没有啊,好的啊,在这之前一直都可以玩啊,在说,现在接收机指示灯一直是红色,要是在绿色状态下肯定就好了。

网友:
你的,油门微调的问题,必须最低的干活(高一点也可以,电机不转就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这样

楼主:
指示灯状态为红色的,正常状态为绿色,油门微调调整了也没反应啊。

网友:
调到最下方,如果指示灯没有变绿就看看油门通道(3)有没有反向

楼主:
怎么试三通道啊,有什么方法,我刚按那个方法试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你没动油门反向应该就不用弄了,肯定坏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黑人大哥知道是那的故障不,可以帮忙解答一下不,先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油门通道的电位器坏了,导致油门在保护状态,更换电位器后问题解决。

网友:
红灯一直亮,肯定是油门通道起始不在最低位造成的。

网友A:
我也有个缳奇852的四合一坏掉了。我的是电机可以转,舵机部分不受控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缳奇852的四合一坏掉了。我的是电机可以转,舵机部分不受控制了!
那是接收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接收板的问题。

不修了。折腾它的时间不如折腾ep100去了!

楼主(2011-08-08):
看看你的5V稳压管输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