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悬停左右摆动 求助

楼主(2011-03-05):
sport 大修 换了冰人的大
舵机
侧板 主轴横轴换新 舵机也全更新 试飞发现一个奇怪问题 在悬停点的时候 机身会剧烈的左右摆动 不是点头 也不是摆尾 但是在悬停油门以下 在地面的时候 很稳 无双桨 实在想不清是哪里有问题 舵机也检查了 很正常 在悬停点的时候不抖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见过这问题,是不是转速不够?或者电池去了...可能说的不对.

楼主:
转速不够的话 也应该是点头吧。。。再说油门螺距曲线都来回调过了 还是这样 关键是没离地的时候很稳 离地了就开始左右抖动了

网友A:
需要看看其他高手的解答,再就是看你的电调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大浆太紧了

网友C:
兄弟最好录个录像
这问题还真没见过,传个录像,一起分析,按理说,转速不够,也是摆的。穷举法排除,从最简单的开始,先提高悬停点的油门曲线试试。

网友D:
检查中联 大浆夹 还有 副翼片

楼主:
ok 晚上回家再仔细看看

网友E:
平衡做好没有

网友F:
检查尾中联、尾桨夹,我曾经碰过类似的问题,低转速的时候一切正常,油门加到一半尾巴就开始乱晃,后来发现是尾桨夹里的轴承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不是尾巴晃 尾巴很稳 就是机身左右小幅度抖动

网友G:
是不是这样摆动

网友H:
感度的问题

楼主:
不是13楼的现象 尾巴锁的很稳 也不会点头 就是和来回打副翼的效果差不多~~~ 但是频率比较快

网友D:
这个是你旋翼头的事 好好 检查
看看副翼钢丝 一样长么 , 还有大奖的重量

网友:
8成是中联没锁紧 有间隙 肉眼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