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v2、V3、PRO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3-05):
正序浏览
最好有图片,谢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谢谢。继续潜水

网友A:
V2是老款的早就停产了,V3亚拓没有出过,亚拓的叫SPORT,PRO和他们最大的区别是轴传动,已经侧板结构不同,几乎是一台全新设计的450机种了,具体的差别可以看楼上的连接

网友B:
图片见:
http://www.align.com.cn/

网友C:
多用“搜索”

网友D:
淘宝上查一下看图就知道了,V2两片侧板,V3好像也是,PRO是一片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