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各位大哥用6S的123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1-03-05):
新手入425 6S123 15T 其他的都是原配。 怎么我是油门中立都加到70%啦!感觉才够力飞起来 现在油门曲线是。0.45.70.85.100 螺距是44.51.63.68.71. 请各位帮看看是那里的问题呀。 难到要得上7S才行呀。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哦! 晕呀

网友A:
配置:425 14齿:50齿:61齿:19齿;1650KV A123 6S电池;好赢铂金60A电调;天8S控
油门曲线:00 25 38 45 55 70 90
螺距曲线:00 22 32 38 48 60 80
只悬停和航线,6分~7分钟。

楼主:
今天我按照我的那个调试飞了下,感觉还行,就是只有4分钟的时间。 下来了电池有点温度偏高。我的遥感中间位置螺距是5度,油门是按照YT的调的。如果按照泰世的0~100 飞都飞不起来。 请问下楼上的具体设置

网友B:
不晓得你用的多少KV的电机
另外贴螺距要贴度数,如果你的遥控器数据50是0度,100是10度的话,那是螺距太小了。
A123最好还是7S吧,可以和6S聚合物用一样的齿轮比。

网友C:
怎么贴上了的螺距曲线 都是数字??这些数字给别人看一点用都没有 只要连杆长度稍微调整 那个数字就没用了 还要要报出螺距的度数。。。。。

网友D:
高手教落,为了普通模式切到3D模式可以做到不掉高度,及普通模式和3D模式是同一手感,建议:普通模式油门0-75(90)-100 螺距-10-0-10
3D模式油门100-90(95)-100 螺距-10-0-10
另:由于每一台机器和用的人及所用动力配置都不一样以上只作参考。

网友E:
你的电机是多少KV的? 螺距曲线是多少度?都不知道咋判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