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用433频的地面站飞FPV?

楼主(2011-03-05):
 今天看见一开车的朋友后面安了个天线,还贴纸写着:435MHZ

上去一打听告知曰:是的435MHZ的,频率随便调的,420~470随便调,功率不大,几十瓦而已

随后回家后上淘宝一搜,这个东西买的人还不少,一千多块钱或者两千多块钱一台

430MHz频段输出功率可达40W
发射频率范围,VHF:140-170;UHF:420-470

一瓦多的地面站面对几十瓦的车载电台,后果。。。。

网友:
433的地面站是数字传输的啊,不会受业余频段的电台(FM)干拢吧

楼主:
 PCM遥控器也是数字的呢,照样怕干扰,除非你是有线传输,只要你是无线传输,干扰没商量

网友A:
几十W的功率,也不怕辐射的

网友:
那433的地面站到底可靠性高吗?和现有的设备相比。请哪位懂行的出来说说?

网友B:
有无线就有失控,啥频率都一样.
飞控就是干这个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无线就有失控,啥频率都一样.
飞控就是干这个活的.

您话是没错,但是4××这个频率使用者太多,而且多半还不是固定的,是在路上跑的,功率还不小
这干扰源牛吧?

网友C:
72Mhz你多虑了。 我自己就有你发的图片的车台,因为本人就是火腿所以特别测试过,我的433不收电台的干扰,哪怕是同频,因为433电台不光是数字的,而且是430到435之间跳频的

网友:
念动咒语!广范围EMP攻击~~~~~~~~~~~~~~~~~~~~~~~欢迎回到石器时代

网友:
应该是没干扰的,我的车子上也是433的台子

网友:
台子不错,还是双守听的。好像是八重州的吧,忘记了。我以前在家用ALINCO的台子频率400-470MHz楼顶放棒子天线,30W发射直线距离就可以传播300KM以上(天气好的情况下)。可以从秦皇岛喊到大连 兴城甚至山东,而且用AM守听经常可以听到航班之间通话但不能发射。市里出租车总占用业余无线电的频点,只要我们一通讯他们全部瘫痪。可想而知覆盖面积有多广,至于会不会干扰FPV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W的功率,也不怕辐射的

如果把天线放在户外屋里辐射很小。我把台子和手机同时放在电脑旁边,用台子通讯的时候电脑显示器和音像一点干扰都没有,但是手机来电话或者短信电脑屏幕就开始跳。用对讲机的时候屏幕也跳。

网友:
这两者的关系等同于 2.4g路由/图传  vs 2.4g FASST控,只要2.4g频段有一个缝隙,就可以保持遥控。。。

当然了,只有如果您跟楼下这位一样玩就不行了,楼下这位一按对讲机北半球都掉线啊。。。

引用 网友D:
开玩笑,你直接把FUTABA 2.4g FASST的控(包括12FG)放到车载台或对讲机边上试试,直接当机,连跳频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龙牌433MHZ是跳频的,怕啥啊???倒是测试过FUTABA  10C 2.4G的放在车载台边上直接当掉。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开玩笑,你直接把FUTABA 2.4g FASST的控(包括12FG)放到车载台或对讲机边上试试,直接当机,连跳频的机会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Mhz你多虑了。 我自己就有你发的图片的车台,因为本人就是火腿所以特别测试过,我的433不收电台的干扰,哪怕是同频,因为433电台不光是数字的,而且是430到435之间跳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Mhz你多虑了。 我自己就有你发的图片的车台,因为本人就是火腿所以特别测试过,我的433不收电台的干扰,哪怕是同频,因为433电台不光是数字的,而且是430到435之间跳频的

人家功率大,覆盖范围广不说,还到处移动,而且随便调频。敌众我寡,难哦~
总之无线电干扰这种事情,悠着点,别太迷信。被干扰的时候别说跳频,蹦频都没用

网友F:
以目前的经济水平 不用433 我都不知道要什么了 跳频900MHZ 要8千一 对 差点的 5K一对

实际飞时 前2周飞的 就是用 JR控 飞过个地方 正好人家在下面架电台 直接OVER  插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目前的经济水平 不用433 我都不知道要什么了 跳频900MHZ 要8千一 对 差点的 5K一对

实际飞时 前2周飞的 就是用 JR控 飞过个地方 正好人家在下面架电台 直接OVER  插机

试试2.4G遥控器接平板或者八木天下试试,上次我们随便一测试(手举着),4~5公里远,还没怎么对准,估计要是对的准了,会更远
反正自动跟踪云台和地面站基本一码事,只要能传回GPS信息,就能弄跟踪云台。以平板天线60度的水平角度和八木天下30度的水平角度,稍微对的准一点,7公里应该很好飞的
7公里够了,再远,电池也吃不消,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