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恒龙M26坦克减震改完了,怎么还是那么硬呢?求各位魔友指导一下怎样把它该软

楼主(2011-03-05):
我的恒龙M26坦克减震改完了,怎么还是那么硬呢?求各位魔友指导一下怎样把它该软,改装过程是看其他帖子里的教程,就是把弹簧截断4分之一然后稍微拉长了一下,但是改完后和没改之前还是一样的硬,各位帮帮忙出些注意把避震怎样改最好能把它弄软,扭杆的就算了,谢谢了

网友:
这方法我用过,没用的,到弹簧店去买弹簧

楼主:
 弹簧不好买啊,人家都是做批发的不零卖 ,不过能否告诉我这个弹簧的尺寸或者是型号什么的,买哪种的合适,最好具体一些,谢谢了

楼主:
用火烧能不能降低弹簧的硬度?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成功

网友:
火烧不行。退了火的弹簧和铁丝一样。

楼主:
唉。。。。退火不行,那只能去买其他型号的弹簧了,特别感谢一下wwx1225老大告诉我的用0.6毫米的弹簧来取代原有的弹簧

网友(2011-06-25):
弹簧硬点不好么!我的黑豹好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