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开车了,试车了点东西,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1-03-05):
车的是8.8的螺丝

把一个不锈钢螺丝车车这样了

用4.8的螺丝车的,装在尾对刀高用

用PVC塑料板车的皮带轮

网友:
很想试试啊。

网友:
上个床的PP~~~

网友:
车刀要磨一下啊,都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砂轮机还没买到,刀是买来就磨好的,是不太好用,还需要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搜我的老贴就知道了,我的床就是全坛最便宜的也是最烂的“百元小床”

网友:
不是车的 是压成这样的

网友:
书上说对刀顶尖是120度角的。

做这个东西最好是用废钻头杆。我用废钻头杆和柴油机柱塞各做了一个。不是车的,我的刀不行车不动,用车床带动棒料旋转,用电磨磨的。

网友:
靠~~~~ 刀都没磨~~~

网友:
重刀具下手学吧   !   慢慢来 注意安全!

网友:
已经车的很不错了 。。。楼上的也都是高手

哥现在车的工件都不敢拿出来
这把45度焊接车刀看起来没有磨好 但实质上的确是磨好的 楼主感觉不是太好用 但再磨就这是这个效果。。。 45号钢在普车上车出来 最多就是楼主这个效果 。。。真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
车的不错,这种螺丝车这样不错了,转速打的多少?

网友:
楼主  刀尖蹦了

网友:
好哦!开心就好!小心安全!

网友:
车的太好了

网友:
 我到现在还车的不怎么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