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也开始DIY雕刻机,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1-03-05):
今天我也开始DIY雕刻机,请大家指导.今天去西乡买了这些东西,考虑到第一次做不要太贵,丝杆是用T型的丝杆,光轴不懂买,买了软的镀络棒,被轴承店老板笑,将就用着吧.现在开始发愁,没有工具,下一步不知道真么下手了.

楼主:
谢谢蓝色老虎帮顶

谢谢帮顶,这个电机准备驱动Z轴,8根线的,不知道是几相,不知道淘宝上买的驱动板好不好接它.

网友:
顶,希望早日完成!!!

网友:
希望早日完成

楼主:
丝杆是T型丝杆,很便宜,就是间隙大,想用两个螺母做成消回差螺母,还没想好怎么做.

网友:
光轴短?丝杆长?有加工条件?

想好啊   我现在卡在鸡架上了

楼主:
这个图是我的螺母参考对象

这个图是我的螺母参考对象

楼主:
光轴跟丝杆都是16mm的,轴座6.5/个买了12个.直线轴承28/个买了6个.

楼主:
楼上说得对,没有加工条件,得想个办法尽量减少外加工环节.明天去找一下哪里割铁板.刚刚回来,还没想到头绪.去吃饭先.

网友:
支持,想做就做吧,遇到问题现请教都来得及,做出头一台下面的就好多了。

网友(2011-05-14):
LZ怎么没反应了??卡住了??

网友:
工具齐的卡住也不奇怪的

网友:
一个工厂的设备 随便用 卡主了也不稀奇 特别是用t型丝杠

不知道节约的啥 没有加工条件 用这样的半成品丝杠 最后豆腐弄成肉价

网友:
设计方案啊  ,最少也要三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