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的悬停怎么算过关?

楼主(2011-03-05):
今天飞G4的直升机悬停训练,1,2关都过了。第三关即使飞机和地下的箭头重叠也不显示成功,为什么啊?请老鸟指教。

网友A:
 我12关都是晃着过的~!

楼主:
我是贴着地皮滑动到肩头上过的

楼主:
可是第三关怎么都没反应,怎么能过关啊?

网友B:
位置不对,在箭头往后点飞飞,在箭头后面才行,超过箭头不算

网友C:
1 2关 我也是晃悠着过的 刚开始飞的是时候 直接把飞机降落在肩头上过的 到第3关就过不去了

网友D(2011-06-11):
我也是3级怎么都过不去!
还有就是1、2级时,直升机只能离地一点点!不然就乱飞,不知道是自己碰巧过关,还是都是这样?

网友D(2011-07-13):
请教老鸟们!
有事,一个月没练了!
3级还是过不去啊!
请教老鸟们!

网友E:
第一关可以放在地上等过关,第二关就不行了,必须飞起来,过关的时间也会短,离坐标越近坐标月红,越往后几关时间越短,离坐标的距离越近才会变红,第四关是对头我也刚过道这关,这个过关联系是有好处的,坚持练下去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控制飞机的能力在增加,记住这是联系不是玩游戏为了过关而过关。

网友F:
后面的关不但箭头要靠近 高度也必须和目标飞机的高度接近 否则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