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轨、滚珠丝杠和轴承的技术参数、使用范围及计算

楼主(2011-03-05):
在网上找到的,目录下面有链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bu cuo xie xie le

楼主:
  资料名称:THK滚珠丝杠 综合产品目录(中文版)
  资料大小:8.24M
  语    言:简体中文
  说    明:
THK滚珠丝杠    综合产品目录
A 产品技术说明
特长与类型
滚珠丝杠的特长
・ 驱动扭矩仅为滑动丝杠的三分之一
・ 保证高精度
・ 能微量进给
・ 没有无效行程、高刚性
・ 能高速进给
滚珠丝杠的种类
选择的要点
选择滚珠丝杠的操作程序图
滚珠丝杠的精度
・ 导程精度
・ 安装部精度
・ 轴向间隙(予压)
・ 予压
丝杠轴的选择
・ 丝杠轴的制造最大长度
・ 精密滚珠丝杠的轴径与导程的标准组合
・ 轧制滚珠丝杠的轴径与导程的标准组合
・ 容许轴向负荷
・ 容许转速
螺母的选择
・ 螺母的种类
选择型号
・ 轴向负荷的计算
・ 静态安全系数
・ 工作寿命的探讨
刚性的探讨
・ 进给丝杠系统的轴向刚性
定位精度的探讨
・ 影响定位精度的误差因素
・ 导程精度的探讨
・ 轴向间隙(予压)的探讨
・ 进给丝杠系统轴向刚性的探讨
・ 因发热而引起热变形的探讨
・ 运行中姿势变化的探讨
旋转扭矩的探讨
・ 由外部负荷引起的摩擦扭矩
・ 由滚珠丝杠予压引起的扭矩
・ 加速时所需的扭矩
驱动马达的探讨
・ 使用伺服马达时
・ 使用步进马达(脉冲马达)时
滚珠丝杠的选择例
・ 高速搬送装置(水平使用)
・ 垂直运送装置
各种型号的特长
球保持器型精密滚珠丝杠 SBN、SBK、HBN型
・ 结构与特长
・ 球保持器效果
・ 种类与特长
・ 使用寿命
・ 轴向间隙(予压)
・ 精度规格
标准库存精密滚珠丝杠 轴端未加工品
BIF、BNFN、MDK、MBF和BNF型
・ 结构与特长
・ 种类与特长
・ 使用寿命
・ 螺母类型和轴向间隙标准库存精密滚珠丝杠 轴端完成品 BNK型
・ 特长
・ 种类与特长
・ 轴端完成品的种类与支撑单元、螺母座的对应表
精密滚珠丝杠
BIF、DIK、BNFN、DKN、BLW、
BNF、DK、MDK、BLK/WGF和BNT型
・ 结构与特长
・ 种类与特长
・ 使用寿命
・ 轴向间隙(予压)
・ 精度规格
精密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杠 DIR、BLR型
・ 结构与特长
・ 种类
・ 使用寿命
・ 轴向间隙(予压)
・ 精度规格
・ 装配例
精密滚珠丝杠滚珠花键 BNS-A、BNS、NS-A和NS型
・ 结构与特长
・ 种类
・ 使用寿命
・ 轴向间隙(予压)
・ 精度规格
・ 动作模式
・ 装配例
・ 使用例
・ 使用注意事项
轧制滚珠丝杠
JPF、BTK、MTF、BLK/WTF、CNF和BNT型
・ 结构与特长
・ 种类与特长
・ 使用寿命
・ 轴向间隙(予压)
・ 精度规格
螺母旋转式轧制滚珠丝杠 BLR型
・ 结构与特长
・ 种类
・ 使用寿命
・ 轴向间隙(予压)
・ 精度规格
・ 装配例
滚珠丝杠的外部设备
支撑单元 EK、BK、FK、EF、BF和FF型
・ 结构与特长
・ 种类
・ 支撑单元的种类以及适用丝杠轴外径
・ 轴承型号和特性值
・ 安装例
・ 安装步骤
・ 推荐轴端形状的种类
螺母座 MC型
・ 结构与特长
・ 种类
锁紧螺母RN型
・ 结构与特长
・ 种类
任选购件
润滑
防锈(表面处理等)
防尘
・ QZ自润滑器
・ 清洁环W
・ 伸缩护罩规格
安装步骤与维护
滚珠丝杠轴的安装方法
维护方法
・ 润滑量
使用注意事项

B 产品尺寸规格
尺寸图、尺寸表
球保持器型精密滚珠丝杠 SBN、SBK和HBN型
标准库存精密滚珠丝杠 轴端未加工品
  BIF、BNFN、MDK、MBF和BNF型
标准库存精密滚珠丝杠 轴端完成品 BNK型
精密滚珠丝杠
  BIF、DIK、BNFN、DKN、BLW、
  BNF、DK、MDK、BLK/WGF和BNT型
精密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杠 DIR、BLR型
精密滚珠丝杠滚珠花键 BNS-A、BNS、NS-A和NS型
轧制滚珠丝杠
  JPF、BTK、MTF、BLK/WTF、CNF和BNT型
螺母旋转式轧制滚珠丝杠 BLR型
滚珠丝杠轴的最大制造长度
滚珠丝杠的外部设备
EK型 固定侧角型支撑单元
BK型 固定侧角型支撑单元
FK型 固定侧圆型支撑单元
EF型 支撑侧角型支撑单元
BF型 支撑侧角型支撑单元
FF型 支撑侧圆型支撑单元
推荐的轴端形状H型(H1、H2和H3)
(用于支撑单元FK、EK型)
推荐的轴端形状J型(J1、J2和J3)
(用于支撑单元BK型)
推荐的轴端形状K型
(用于支撑单元 FF、EF和BF型)
螺母座
锁紧螺母
任选购件
配有清洁环W和QZ自润滑器的螺母尺寸

样本下 载:THK滚珠丝杠 综合产品目录.pdf
注:右键单击下 载文件,选择"目标另存为"进行下 载。

http://www.xbyzc.com/html/jishuziliao/ziliaoxiazai/273.html

楼主:
资料名称:NSK直线导轨安装说明书(中文版)
  资料大小:2.83M
  语    言:简体中文
  说    明:

第一部:机床篇
第二部:一般产业机械篇

样本下 载:NSK直线导轨安装说明书.pdf

注:右键单击下 载文件,选择"目标另存为"进行下 载。

http://www.xbyzc.com/html/jishuziliao/ziliaoxiazai/272.html

楼主:
资料名称:NSK滚动轴承技术手册 中文版
  资料大小:5.41M
  语    言:简体中文
  说    明:
目录:
1. ISO尺寸标准及轴承代号
2. 滚动轴承的额定动载荷、疲劳寿命及额定静载荷
3. 轴承配合
4. 滚动轴承的游隙
5. 滚动轴承内部的载荷分布及位移
6. 轴承的预紧与轴向位移
7. 滚动轴承的启动力矩与旋转力矩
8. 滚动轴承的结构形式与极限轴向载荷
9. 轴承润滑
10. 滚动轴承材料
11. 齿轮载荷计算
12. 其它
13. NSK专用轴承

>样本下 载:NSK滚动轴承技术手册.pdf

注:右键单击下 载文件,选择"目标另存为"进行下 载。

http://www.xbyzc.com/html/jishuziliao/ziliaoxiazai/271.html

楼主:
资料名称:NSK滚动轴承使用说明书 中文版
  资料大小:33.8M
  语    言:简体中文
  说    明:
1 正确使用
2 安装
    2.1 与轴的配合
        2.1.1 配合与游隙
        2.1.2 过盈配合的压入力与加热温度
        2.1.3 配合作业
        2.1.4 锥孔轴承的安装
    2.2 装入轴承座
    2.3 预载荷安装方法
        2.3.1 径向轴承的预载荷
        2.3.2 推力轴承的预载荷
    2.4 安装的一般注意事项
    2.5 润滑
    2.6 试运转
3 保养及检查
    3.1 保养检查的要领
    3.2 给油的方法
        3.2.1 润滑脂润滑
        3.2.2 润滑油润滑
    3.3 轴承的损伤
4 拆卸
    4.1 外圈的拆卸
    4.2 内圈的拆卸
    4.3 轴承的清洗
    4.4 轴承检查
5 轴承的保管
6 附表

>样本下 载:NSK滚动轴承使用说明书.pdf

注:右键单击下 载文件,选择"目标另存为"进行下 载。

http://www.xbyzc.com/html/jishuziliao/ziliaoxiazai/270.html

楼主:
资料名称:THK导轨 综合产品目录(中文)
  资料大小:14.53M
  语    言:中文
  说    明:
THK导轨 综合产品目录(中文)
A 产品技术描述
  - LM导轨
    - 特长与类型
      - LM导轨的特长
      - LM导轨的分类表
    - 选择要点
      - 选择LM导轨的流程图
      - 选择类型
      - 确定使用条件
      - 计算负荷大小
      - 计算等效负荷
      - 计算静态安全系数
      - 计算平均负荷
      - 计算额定寿命
      - 预测刚性
      - 确定精度
    - 各种型号的特长
      - 钢珠保持器型LM导轨的结构与特长
      - 钢珠保持器型LM导轨
      - LM导轨
      - 装有滚柱保持器型LM导轨的结构与特长
      - 滚柱保持器型LM导轨
    - 设计范例
      - 设计导轨结构
      - 安装面的设计
    - 安装步骤与保养
      - LM导轨的安装
    - 选购附件
      - 防尘
      - 润滑
      - 部件标记一览表
      - 配有选购附件的各型号的尺寸
    - 使用注意事项
      - LM导轨的使用注意事项
      - LM导轨任选购件的使用注意事项

B 产品规格
  - LM导轨
    - 尺寸图、尺寸表
      - 钢珠保持器型LM导轨
        - SHS型
        - SSR型
        - SNR/SNS型
        - SHW型
        - SRS型
        - SCR型
      - LM导轨
        - HSR型
        - SR型
        - NR/NRS型
        - HRW型
        - RSR/RSR-W型
        - RSR-Z型
        - RSH型
        - RSH-Z型
        - HR型
        - GSR型
        - GSR-R型
        - CSR型
        - MX型
        - JR型
        - HCR型
        - HMG型
        - NSR-TBC型
        - HSR-M1型
        - SR-M1型
        - RSR-M1型
        - HSR-M2型
      - 滚柱保持器型LM导轨
        - SRG型
        - SRN型
        - SRW型
    -选购附件
        - 带LaCS和密封垫片的LM滑块的尺寸(尺寸L)
        - 带油嘴的增加尺寸值(附带LaCS)
        - 带LiCS的LM滑块的尺寸
        - 带油嘴的增加尺寸值(附带LiCS)
        - 伸缩护罩
        - LM防尘盖
        - C型孔盖
        - 带QZ的LM滑块的尺寸(尺寸L)
        - 润滑流量调节器
        - 终端片EP
        - 润滑孔
        - 齿条和小齿轮

样本下 载:THK导轨 综合产品目录.pdf

注:右键单击下 载文件,选择"目标另存为"进行下 载。

http://www.xbyzc.com/html/jishuziliao/ziliaoxiazai/260.html

楼主:
资料名称:NSK滚动轴承 综合样本 中文版
  资料大小:14.9 M
  语    言:简体中文
  说    明:
NSK滚动轴承 综合样本   中文版

目录:
  解说
  深沟球轴承
  向心推力球轴承
  调心球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
  调心滚子轴承
  推力轴承
  滚针轴承
  带座外球面球轴承
  立式带座调心轴承
  滑轮用圆柱滚子轴承
  辊颈用轴承 铁道车辆用轴承
  钢球 滚子
  滚动轴承用附件
  产品价介绍、附表

样本下 载:滚动轴承 综合样本(中文版).pdf

注:右键单击下 载文件,选择"目标另存为"进行下 载。

http://www.xbyzc.com/html/jishuziliao/ziliaoxiazai/257.html

楼主:
资料名称:NSK精机产品 综合样本(直线导轨|滚珠丝杠|定位承载装置)中文版
  资料大小:91.1M
  语    言:简体中文
  说    明:
NSK精机产品 综合样本(直线导轨、滚珠丝杠、定位承载装置)   中文版

A NSK直线导轨.pdf
B 滚珠丝杠.pdf
C 定位承载装置.pdf
D 其他.pdf
E 附表.pdf
注:右键单击下 载文件,选择"目标另存为"进行下 载。

http://www.xbyzc.com/html/jishuziliao/ziliaoxiazai/138.html

楼主:
资料名称:NSK轴承诊断手册 中文版
  资料大小:7.83 M
  语    言:简体中文
  说    明:
1.前言
2.轴承的使用
      2.1 使用注意事项
      2.2 组装
      2.3 运转检查
3.轴承的诊断管理
4.运转检查及故障处理
    4.1 轴承的滚动声
    4.2 轴承的振动
    4.3 轴承的温度
    4.4 润滑剂的效果
    4.5 润滑剂的选择
    4.6 润滑剂的补充与更换
5.轴承的检查
6.运行轨迹与加载荷的方法
7.轴承的损伤与对策
    7.1 剥离
    7.2 剥落
    7.3 卡伤
    7.4 擦伤
    7.5 豁口
    7.6 裂纹、裂缝
    7.7 保持架的损伤
    7.8 压痕
    7.9 暗光面
    7.10 磨损
    7.11 微振磨损
    7.12 虚假表面变形现象
    7.13 蠕动
    7.14 烧伤
    7.15 电蚀
    7.16 生锈、腐蚀
    7.17 嵌入伤痕
    7.18 变色
附表:损伤诊断一览表

http://www.xbyzc.com/html/jishuziliao/ziliaoxiazai/135.html

楼主:
资料名称:NSK精密滚动轴承样本 中文版
  资料大小:18.6 M
  语    言:简体中文
  说    明:
NSK精密滚动轴承样本
目录:
Part1.NSK精密轴承
Part2.精密轴承的特长
Part3.轴承的选择
Part4.精密轴承产品介绍
        1.角接触球轴承
        2.圆柱滚子轴承
        3.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4.滚珠丝杠支撑用轴承
        5.精密深沟球轴承
        6.相关产品
Part5.设计资料
Part6.轴承的使用
Part7.轴承的损伤诊断
Part8.附录

样本下 载:精密滚动轴承.pdf

注:右键单击下 载文件,选择"目标另存为"进行下 载。

http://www.xbyzc.com/html/jishuziliao/ziliaoxiazai/82.html

网友:
不错的资料,能对导轨轴承有个直观的了解。

网友:
很好啊,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这家是THK,NSK的授权代理吗?

网友:
8错8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家是THK,NSK的授权代理吗?

这个还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