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天7 想用手机电板供电。 怎么确定手机电池的正负极 ...
SOS 天7 想用手机电板供电。 怎么确定手机电池的正负极呀?手里没表。

楼主(2011-03-05):
SOS 天7 想用手机电板供电。 怎么确定手机
电池
的正负极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量

网友B:
电池外壳端子处一般会标的啊。

网友C:
一般长的电极片那边是负极 你可以用个电阻串个发光二极管测一下

网友D:
反接不会烧的,有保护

网友E:
买个万用表,玩模型必备 的东西

网友F:
没万用表?就别自己弄了~~~~~~

楼主:
嘿嘿 搞定了 谢谢大家哈:loveliness:

网友G:
能不能在手机背后贴一片控的电池呢?

网友H:
看运气,随便接,有50%的概率不得遭。

网友I:
红左正,黑右负。他自带电池盒子插头就是,反插不进去的。

网友J:
随便插一下,不烧接收机就接对了

网友K:
用发光二极管试,如果不亮就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