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7光失控咋办啊

楼主(2011-03-05):
我的天7光失控咋办啊        自从升级10模型以后就光失控,上次半个450没了,怎么办啊啊

网友:
电调输出5V的电源问题!!没有那么容易失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应该没问题,两个接受都试了,看来是控的问题

楼主:
当时的照片

网友B:
一点不奇怪 当年6C失控 450砍我脚指头我都没说啥

网友:
凡是出问题,一般大部分都是电源的问题,遥控不要用干电池。接收机最好接BEC!舵机太多,电调的输出不一定够!只要电源没有问题,一般都不会失控的。

网友:
扔了,买个其他牌子

网友:
扔了?说的轻巧

楼主:
那也是600多买来的啊,还能说仍旧扔啊

网友:
遥控器什么供电的?内阻大的不能用哦

网友:
用镍氢供电,要是还不放心,用铁锂供电

网友:
返厂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不奇怪 当年6C失控 450砍我脚指头我都没说啥
为你的脚指头默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是600多买来的啊,还能说仍旧扔啊

或者你可以要求厂家返修,或者想其他办法。
反正我第一套遥控器是TDF6A,到手20分钟接收机就坏了,庆幸没有在天上,此后我绝不再考虑天地飞了。

网友:
天地飞没你说的哪么差吧,很多人再用啊

网友:
  国产是这样的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TDF的控出问题了  他们的T会告诉你  不是控的问题   都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我的那个红灯从未亮过,不知道是不是毛病。

网友C:
换电池吧,镍氢也不靠谱,想象下跟天六发射功率差不多,电压这么低,对电流的要求就高,另外,电池本身带上负载就有降压,对于低电压来说更明显,我开始也是跟你一样的困扰,丢频,但是用四节17670锂电并联搞了两组控电,问题解决了,你试试17670电池吧,尺寸真是太完美了,正好放进控里。两节就是2800-3000毫安的容量哈

网友D:
红灯亮不希奇。关控再开。我只有在地面上有过这个问题 再插电或重开控都能解决。。我也郁闷中。。飞到现在没有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