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晒晒卡尺吧

楼主(2011-03-05):
刚才在二手区看到有同学在卖一把瑞士 TESA的卡尺..
于是在网上搜索..听说最好的两个牌子是瑞士 TESA 和日本 三丰..

可惜现在这两个牌子基本上只有带表的款和电子式的款.

总感觉带表的不怎么可靠,呵呵...

如果哪天我有钱了.我就会烧一把进口的卡尺,哈

我手头上一把卡尺.TWIN RHOMBI,5年前在网上买二手卡尺,磨损挺严重,我还自己调过.

,20多元,还是用平邮运的,呵呵,想在网上查查什么牌子.居然没有任何线索.我自己翻译一下,应该叫"双菱"

话说回来.现在单位上用的卡尺.测内径的卡爪用钳轻易可以掰得动.(时不时会掉地上,要重新调一下)

我这款老款就很难掰得动,呵呵,可能用料相对于现在的

确实好一点,相机不在手上,不然上张图.大家都来晒一下吧

国内哪个牌子比较好呢?听说广陆好像不错,有一款带表的卡尺.精度是0.01,单格是0.01,比得上千分尺了,呵呵

网友:
上工带表最好

网友:
带表的不管是指针或是数字的 只是为了读数方便,但精度稳定性使用一定时间后会大打折扣。还有就是没必要去最求卡尺的牌子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卡尺都是消耗品,一般量具使用一年后都需要计量精度,再由工具钳工修复精度,所以一般都是使用普通靠主辅尺误差度数的卡尺,因为便宜,还有就是稳定性大大超越了,带表或电子卡尺(这两种卡尺出了忽悠外行,毛用没得),而且卡尺的精度修复费用基本接近一把新卡尺了。所以很少有人会对卡尺这一类便宜的量具进行修复,还有就是修复量具难度很大。

网友:
哈尔滨的卡尺还不错

网友:
刚买的哈量150,本次轮回的第一把卡尺,还不太会用

网友:
最怕的是测量方法导致的误差比尺子的精度大得多,我等用户过分的讲究尺子精度只会白白烧钱,要方便的话数显就可以了,省钱的话就用普通的,那种指针式的有点不靠谱,真的!

网友:
卡尺我一共有四把
第一把是0。02精度的,以前单位里测自行车另件用的,后来单位倒了,卡尺到我手里了。去年让女儿摔了一下,于是精度不行了。很怪产生了非线性的误差

第二把是0。01精度的上工不错的,前段收的。主要是不喜欢 0。02的读表方法

第三把(实际它比第二把早一年,但一直没有用)最近用角磨机切去测量脚。安在了JCM250的Y轴上,相当的好用

第四把是刚采购的,300MM的长度,打算按在车的X轴向上

哦对了,还有一把在现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老式对线的那种(我不太喜欢)

最体评价,卡尺最好专人专用。这东东与加工的精度,特别是加工中的自信心有关

一定要用盒子装。要不早晚杯具

最好有二把以上,可以对起来测

最后建议大家帮助一点钢珠,常见的物品中它的精度最高。

如1/4英寸的 =6。35MM,用它来作标准块对刀,相当的好,随时可以验尺。信心大增

网友:
我的一把150游标卡尺是哈量的,精度0.02   一把数显150的广陆 0.02   高度300游标 也是广陆的,角度尺也是广陆的,还有一把600MM的游标卡尺是上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工只做刃具的,量具上量才做啊,所谓的上工带表卡尺是靖江量具厂代工的,不过靖量做的带表卡尺质量在国内也算不错了。

买上工牌子(东西其实是靖量的),不过算是不错了,就是多花几什块钱啊。必竟上工好听啊。

网友:
国内现在做的好的还是成量的带表卡尺,哈量的个人感觉现在不如成量的好,以前70-80年代时哈量的是比成量好些。

网友B:
这几天又收了 3把,二手的千分尺
快件刚收到,还算好用

反正归零位能调,误差1丝之内的事,很不错

必意才 10块一个,之前是打算拿来作磨刀机的微给机的

网友:
我這裡,老一輩的師父比較偏好圓錶型的,不太相信數顯~

我則是圓錶=數顯都可,但我不喜歡用傳統,我覺得看尺吋的方式,我很難去適應~

在公司,我有2把 TESA,1隻數顯,1隻圓錶 ,公司有人會定時檢測校正~

网友(2011-06-07):
一号营地太有才了

网友:
我使用的二手尺,千分尺是德国的,卡尺是瑞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又收了 3把,二手的千分尺
快件刚收到,还算好用

反正归零位能调,误差1丝之内的事,很不错

必意才 10块一个,之前是打算拿来作磨刀机的微给机的

从那里收的啊??这么便宜 PM我地址啊

网友:
我用 starrett 手感很好 个人觉得好过三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