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1电机齿轮与主齿轮接触面小怎么处理?

楼主(2011-03-05):
我的V120D01电机齿轮与主齿轮的齿合接触面很小。应该如何处理?还有请问买飞机送的工具有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新手,看看是不是主轴上的限位的东西动了,松开螺丝往上提主轴再紧上

网友:
把主轴上的止卸螺丝松掉,移动电机齿轮和大齿到一个平面在固定止卸螺丝,就行了。记得夹胶哦: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