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台钻,失败了

楼主(2011-03-05):
昨天网上买的16mm光轴到了,卖家说好给切成4段,没想到被忽悠了,只好自己用手锯,累吐了才整下来两段,剩下最后一段50cm实在是没劲了,突然想到台钻买来还没用,钻夹正好能夹16mm,如果夹上去用锯条去车不就可以不费力就截断了?
赶紧夹上光轴,把工作台调整到切割高度,钢锯放在工作台上,开机,逐渐把锯条压向转动中的光轴,别说,虽然费点劲,但还真是吃进去了,刚刚有点得意,就听“dang”的一声,光轴、钻夹头连同锥杆一起掉下来了,应该是光轴太重了,看来此路不通,明天还得上手锯

穿洞洞

穿洞洞

胳膊酸了

胳膊酸了

正好

正好

结果

结果

留影

留影

楼主:
消灭0回复,成功了

网友A:
用角磨机慢点磨就行了,就算最外边稍有点退火,因为还要夹支架也没关系的,另外我一直以为光轴锯不动呢。

楼主:
我怕角磨噪音扰民,只好锻炼身体。
这根光轴芯是45钢,外镀铬,破了皮,芯就好断了

引用 网友A:
用角磨机慢点磨就行了,就算最外边稍有点退火,因为还要夹支架也没关系的,另外我一直以为光轴锯不动呢。

网友B:
用吊磨也可以慢慢切,吊磨声音不大。

我有一次是16的光轴长了1mm,就用数控雕刻机磨短了1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是16的光轴长了1mm,就用数控雕刻机磨短了1mm.

你厉害  时间不短把

网友C:
这个方法是可以成功的

失败的原因是你没有在底端支撑,底端装个轴承套用平口钳什么的夹住,光轴底端压个轴承放入套套中,调整平口钳高度,光轴稳稳地掉不下来了

网友D:
还是用手锯吧,有瞎折腾的工夫都锯下来了。

网友E:
手锯也能搞?不打滑吗,或者你买的光轴压根没淬火只镀铬了

网友E:
我用硬质合金铣过短光轴的端面,明显看的出外圈跟内圈不一样。用高速钢铣不动,打滑

楼主:
有吊磨但是功率小,正在学习数控雕刻机,准备DIY一个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是16的光轴长了1mm,就用数控雕刻机磨短了1mm.

楼主:
说的对,是没支撑,辅助工具严重缺乏,正在收购中

引用 网友C:
失败的原因是你没有在底端支撑,底端装个轴承套用平口钳什么的夹住,光轴底端压个轴承放入套套中,调整平口钳高度,光轴稳稳地掉不下来了

楼主:
轴承钢的比我这个硬多了,我试过,手锯够呛,我都是让商家给用型材切割机加工,在家就咬牙用角磨,火星四射,吓人

引用 网友F:
家里有根35轴承钢光轴,有点长。很硬,不好切割。

楼主:
嗯,已经干掉了,呵呵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手锯吧,有瞎折腾的工夫都锯下来了。

楼主:
市面上的光轴就见过两种,我这根号称45钢,另一种轴承钢,都是镀铬的,那种轴承钢的貌似高频淬火,这种45钢的估计够呛,刚锯下去稍微有点打滑,后面就容易了

引用 网友E:
手锯也能搞?不打滑吗,或者你买的光轴压根没淬火只镀铬了

楼主:
您这应该是高频淬火的

引用 网友E:
我用硬质合金铣过短光轴的端面,明显看的出外圈跟内圈不一样。用高速钢铣不动,打滑

网友G:
楼主小名叫虎子。

网友:
角磨机上切片 三分钟搞定

楼主:
是说我有点虎吧?哈哈,有时有点

引用 网友G:
楼主小名叫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