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操纵手感好的控!

楼主(2011-03-06):
本人目前用的是6ex,最近练习自旋时突然感到控操纵起来塑料感十足,细微的调整有一卡一卡的塑料阻力感,请问老鸟能否推荐个手感好的控,不要求通道数,只求手感和价格!

网友:
8FG手感不错,DX8也不错。
你这个遥控有颗粒感是摇杆压片的问题,把压片砸平就好了,或者你看看包装盒子里面有一片平的压片,换上也可以。

网友:
DSX9   DSX12

网友:
t8fg的手感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上双轴承的,DSX11,DSX12,呵呵

楼主:
t8fg。。。没米啊,jr的xg7手感怎么样啊?有人用过吗?

网友:
JR的控不管高端中端摇杆都是有轴承的,收个二手的DSX7就够用了,确实没必要那么奢侈。

网友A:
xg7手感和dsx7一样,但是没有便宜的接收机用,双向实用性看个人,原来的dsx7手感也不错的,再向下考虑还有个海泰克的6通,便宜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很欣赏沙发兄的答问态度,这对提问的才是真正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7手感和dsx7一样,但是没有便宜的接收机用,双向实用性看个人,原来的dsx7手感也不错的,再向下考虑还有个海泰克的6通,便宜多了

请问jr的dsx7确实有轴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jr的dsx7确实有轴承吗?

有的,一个摇杆组两颗,另一边是铜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一个摇杆组两颗,另一边是铜套

真的吗?我的9X都没有唉····

网友:
只求手感好的控和好的价格,只有选海泰克的6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