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函道推力的数据

楼主(2011-03-06):
请各位摸友指点,辉盛64mm函道有多少kg的推力(无刷电机),70mm函道的推力又有多少推力?
另请各位使用函道的老鸟,推荐好牌子、推力大、性价比高的函道及电力配置,谢谢!

网友:
4S黑旋风、4S蓝岱 6S蓝岱都可以的!

楼主:
以上品牌,论性价比我感觉黑旋风的比较好,但不知是否内用!

网友A:
涵道听说 很耗电啊 。。一个电池飞行3-5分钟?  一个下午得玩多少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涵道听说 很耗电啊 。。一个电池飞行3-5分钟?  一个下午得玩多少电池啊

高估了,普遍的是一组电池飞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