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OPRO有“白眼障”高手们给支个招

楼主(2011-03-06):
GOPRO新开张 视频后半部分图像有“白眼障”是我的防水壳开了个AV视

频输出孔,漏气了,温差在防水壳里面结雾了。高手们给支个招。

楼主:
怎么播放不了?

网友:
帮LZ贴上了,作为交换,你能否发个机上安装图看看?

网友:
开孔处用704硅胶封住啥

网友:
老陈,发视频用按钮不要用
这个清晰度不错,以后谁丢飞机了就找你搜救啦
怕水雾,就用之前放口袋里捂热咯。
天气回暖后不会有这个现象啦

不过难保在空中低温又来水雾,我看根治的方法只有在前段开孔,引一气流吧水雾吹掉
终极办法是吧外壳去了

楼主:
前段开孔,引一气流吧水雾吹掉.这个是个办法,反正已经开了一个大的了也不在呼再开二个小的导流孔。
有朋友说用704硅胶封住,那肯定是不行的,封住了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怎么把GOPRO拿出来,变成一次性的啦
发视频用**按钮不要用**和**,又学习啦!谢72

网友:
我有办法,记得我在公交公司做乘务员的时候冬天乘客多,汽车风档很容易就出现哈气,总得给司机擦风档要不就看不见外面。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洗衣粉,风档干的时候拿抹布沾点洗衣粉面(记住是干面的)在风档上来回擦,擦两下就可以。这样即便车内和车外温差在大也不会出现哈气了。哈哈。
楼主可以试试要是好用给我加分啊。你也可以先找面镜子试试,用洗衣粉擦两下然后哈点哈气看看效果。这样就不用打眼了。

忘记说了,哪面起雾擦哪面,别擦反了.
拿洗衣粉面蹭蹭再用干抹布擦干净.

楼主:
楼上的肯定是实践经验,也肯定有效果。可是在在GOPRO上面我不敢用这个好方法,因为雾气就结在防水壳里面的镜头上,担心擦了会起毛。防水壳现在还没有山寨的卖,我这个外壳买来要接近500米。谢谢楼上的。
还请开过AV输出孔的高手支招。

楼主:
蜡封也是一个办法,我甚至想到用口香糖来封。可是毕竟不是一个持久的办法,GOPRO电池用玩了、你要取照相机里面的资料还是要打开的,那样用一次封一次的着实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肯定是实践经验,也肯定有效果。可是在在GOPRO上面我不敢用这个好方法,因为雾气就结在防水壳里面的镜头上,担心擦了会起毛。防水壳现在还没有山寨的卖,我这个外壳买来要接近500米。谢谢楼上的。
还请开过AV ...

没见过这个防水壳是什么样子的,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罩子呢。也没想到会这么贵。要是镜头起雾最好别擦,因为镜头上一般都有金属渡膜,经常擦容易破坏渡膜层,影响效果。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是内外温差大,外面气温低里面气温高。而相机防水壳里面的空气湿度大,所以在出现温差的时候就出现水气了。你找一个大玻璃瓶,就是超市卖的那种保存豆子用的那种密封盖的瓶子。去化学用品店买一盒变色硅胶(兰色小球球的那种,用来给精密设备防潮的)然后缝两个小布袋把变色硅胶放里面。再然后每次用完相机把相机和布袋一起放在瓶子里封好。这样变色硅胶可以吸收相机内部的水分,使水分降低。什么时候用了什么时候在打开装上。这样里面的水分少了,温差大的时候可以尽量避免出现水雾。
这个办法我没实验过,不知道是否管用。我的相机不用的时候都保存在干燥箱里面,这样对设备也是一种保养和保护。其他怕潮的物件也可以使用该办法。

网友:
 飞机飞的时候,气流时速一般都有60公里,天行者这种飞机很多时候时速能破百。这么强的气流吹点水雾应该是可以的
看视频,飞行的前半段没看到水雾,后半段才出现,我想可能是狗怕肉运行了一段时间,开始发热,导致外壳里湿空气的水分析出,形成水汽,水汽被密封出不去,只好凝结在前面了,前面是凹的,水汽最喜欢凝结在这些地方。
这么一想,其实只要这个狗怕肉的外套打孔通透,没时速也不会有水雾哦

楼主:
我准备前后再各打一个通气孔,让它客气流畅应该可以的。星期六再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还一次次地开孔,有那么复杂吗?刚买的GOPRO带两个后盖,其中有一个是没有全封闭的,用那个不就行了吗?开孔干嘛?

楼主:
楼上的谢谢!我回家看一下。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都忘记了还有一个后盖。现在好了,应该问题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