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I6可以直接输出视频吗?

楼主(2011-03-06):
请问用过的朋友是不是ZI6可以一边录像一边输出AV信号啊还是录像以后用来输出到电视观看视频的?

网友A:
ZI6可以一边录像一边输出AV信号,AV输出的效果不差于一般的520线摄像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这样我就方便了。

网友B:
可以啊 用一节锂电 加 一个2极管降压就可以用 如果用高频DC模块会有水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