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胶适合粘金属?

楼主(2011-03-06):
手头现在有哥俩好和环氧树脂AB胶,不知道哪种更适合金属与金属间的粘接,或者有其他更合适的能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
环氧型的AB胶

网友A:
楼上正解
但要看具体什么金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铝合金,但感觉AB胶很容易从金属上剥离。。。

网友C:
铝合金可以焊接。有一种温度在300度左右的焊接才料,用气焊笔就可以焊接上。(大件除外)这种才料最大的好处就是铜和铝可以焊在一起。

网友D(2012-03-22):
魔力钢胶 去淘宝买吧

网友E(2012-09-29):
用502,做模具的都用它,就是别弄在衣服上会很烫。

网友F:
间隙很小的话就用厌氧胶

网友G(2013-01-31):
什么树胶凝固后很硬,表面很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