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车的散热片上加热熔胶

楼主(2011-03-06):
 突发奇想,不知在油车的散热片上加热熔胶会怎么样?也许对
发动机
稳定工作有帮助。各位怎么想?

网友A:
肯定会融化而且会影响散热
LZ

网友B:
你是想给发动机保暖吗,可以用锡纸包上,记得有款意大利机器的磨合说明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C:
LS正解。
想发动机顺滑工作的正途是:
(1) 依需要选含适当润滑油的燃油。
(2) 调好正副油针。
(3) 调好输出齿和减速大齿的接触点。
(4) 好的空滤和油滤。
(5) 顺滑的油门控制。: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