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450配置,没问题我就下手啦~

楼主(2011-03-06):
研究了很久450配置,最终得到如下方案(成不成还有待各位看官考证),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没有问题,我就入手了。

机型:宇宙第一  pro版本(kit 空机)

陀螺仪:GY520

尾舵:BLS257

斜盘:号称神舵的 DS95

马达:蝎子的  HKII-2221-2010KV  (6S的啊)

调速:ZTW 40A

接收:AR6200(这个已经买了,和我的RD921对比了下,好小啊)

请各位看官帮小弟看看有无问题,比较担心的是这个电调,想把它放在侧板里面,不知道是否可以放的进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电调对上蝎子的电机行不行?

谢谢啦~

网友A:
么问题   电调配60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么问题   电调配60A的吧~

那么,饭总,给个60A的推荐吧,多谢啊~

网友B:
您是 新手?
如果是新手 感觉 有点夸张了 没必要配这么好。呵呵。。。
接受 6100就可以了 6200感觉有些臃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 新手?
如果是新手 感觉 有点夸张了 没必要配这么好。呵呵。。。
接受 6100就可以了 6200感觉有些臃肿

谢谢啦,本人纯新手,不过在论坛潜水好久了(深度的),呵呵~
已经买了DSX9 II和6200了,主要是为了美观,所以才找了这个有卫星且个头又不大的接收~

网友C:
有米的新手,鉴定完毕。电调可选用好赢60A或中特威6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米的新手,鉴定完毕。电调可选用好赢60A或中特威60A的。

我不算有米啊,本人也是打工一族,挣的是辛苦钱,呵呵
谢谢您推荐,还是ZTW 60吧,去查查尺寸,美观第一位~

网友D:
都这么顶级了,电调就用kontronik的4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这么顶级了,电调就用kontronik的40A吧,

不行,那个太贵了,用在KASAMA上还差不多,450不用了,不合算啊~: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那个太贵了,用在KASAMA上还差不多,450不用了,不合算啊~:loveliness:

呵呵,那就中特威60A吧,性价比很高的电调,飞3D很暴力的电调~很皮实很耐用~
只是bec固定5.5v不可调节,但也无关大碍,反倒是尾舵机无需降压线了,新版的bec大到了5A足够一切牛皮舵机用了。

网友E:
用不着60A电调,你用的是6S,最大电流也就30A,40A的足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着60A电调,你用的是6S,最大电流也就30A,40A的足足够用了

我也是此意,但是没有用过,才有此一贴。我看这个蝎子的电机标称最大电流28amps,40A的应该够了,多谢多谢~

网友:
60A是配3S系统用的

网友:
电调买MAGE,POWER

网友:
一步到位

楼主:
不用说了,我已经下手了,悔之晚矣~
这才是开始啊,无底洞~

网友F:
换好盈40A铂金的。。蝎子的 马达 HKII-2221-2010KV  (6S的啊)是很好,这个马达还没等你到会暴力3D就。。。TG1860KV的吧 6S的哦,实惠的很。。省出的米多几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好盈40A铂金的。。蝎子的 马达 HKII-2221-2010KV  (6S的啊)是很好,这个马达还没等你到会暴力3D就。。。TG1860KV的吧 6S的哦,实惠的很。。省出的米多几个电池。。

不怕不怕,坏了买新的,要不商家该不干了,呵呵,玩笑啊~
还是买蝎子的吧,指不定哪天我就不玩了,也许是没时间玩(工作没准头),好歹也好体验了一把~

网友:
一架450不连配件就已经接近YT550高级套装的价了,如果我也是这样的穷人就好了

网友:
反正我的铂金40A放不到肚里去。

网友G:
这样的配置 估计没等用旧 就摔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配置 估计没等用旧 就摔坏了

不看配置 关键是看第几架JJ
2个月前买了第一架 YT SPORT 起飞3秒钟 倒炸下来死中联,之后又炸了3次才停的稳,现在悬停会3面不炸了(还不会对头)就出了SPORT
换了500春都后悔死第一个JJ买YT的~~反正是拿来炸的
不过遥控和我的选择一样,我的感觉不管什么配置动力,反正我到现在也感觉不出差距
不过500飞来比450稳的不是一点点,这样的价格 我看500春更适合新手

网友:
6S 飞那儿要什么大电流的电调。。。 40A都能到800多瓦了,电机撑死了600瓦。

网友H:
直接买套装就可以了,换掉原厂的东西不划算,对新手来说性价比还是原厂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买套装就可以了,换掉原厂的东西不划算,对新手来说性价比还是原厂的高

套装的780/750不喜欢,还是520吧,也futaba一把啊,好像410这个玩意评价也不高吧
以后要是改6s的动力,那现在买的3s的电池都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