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船浆图纸~~求保养求给力!!!有好处~~

楼主(2011-03-06):
想要一个数字铣床用的cad要么 caxa用的  快艇的  两叶螺旋桨图纸~~想要做出来   做出来  给你一个~~邮箱1344589833@qq.com:loveliness:

网友A:
一般运动员懂使用螺距规和调教浆直径的但不会CAD,会CAD的又不懂运动员那套所以很难整哦!最简单的办法拿运动员修好的浆直接做激光测绘,出来再改成3D的图形用CNC雕出来。不过就算这样还是会有误差不过可以降低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运动员懂使用螺距规和调教浆直径的但不会CAD,会CAD的又不懂运动员那套所以很难整哦!最简单的办法拿运动员修好的浆直接做激光测绘,出来再改成3D的图形用CNC雕出来。不过就算这样还是会有误差不过可以降低到最小 ...
激光测绘哪里会有~~

网友:
- -这个代价会比较大................如果要求精度还不如就买个现成的CNC浆做激光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