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速达电机烧了,天行者用3s电池25C配什么电机力量大?

楼主(2011-03-06):
求最佳配置,力量大 ,省电,重量轻的。也能上4s电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什么品牌的2820?

我也想知道,目前只有3S电池,以后准备买4S电.

网友A:
2820太重了哟,我选的银燕2815

网友:
他原配的电机不是说可以用3S和4S电么  我听了他这个话才买的原配电机 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我觉得 2216最好用 省电

网友:
2814 原配那个还不错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20太重了哟,我选的银燕2815
2815 厂家数据是3S  4S长时间大电流的情况下可以煮咖啡 以后换4S飞有一定可能烧掉 当然谁也不会一直满油门飞   貌似我说了一通废话 其实2820和2815差不了多少重20多克而已~~对于天行者这种大家伙可以忽略

网友B:
还是银燕2820好,建议不要用飞速达的电机,效率低,作工粗,异响多,轴承不够精密。我的只是试用一次,效果差就不再用了,换成28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银燕2820好,建议不要用飞速达的电机,效率低,作工粗,异响多,轴承不够精密。我的只是试用一次,效果差就不再用了,换成2820
我用过飞速达的电机飞翼龙,那效率不是一般的好啊.那是FC2830.

现在有一个银燕的2215,大家又说不能用到天行者上,所以我还是决定买飞速达3542了

网友C:
兔哥不用买飞速达吧,我们这架天行者,用的就是2215,还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兔哥不用买飞速达吧,我们这架天行者,用的就是2215,还挺好用的.
你用银燕2215?

网友:
同事的飞机,买的江鸟的,他给这样配的。拉力能到1.1多千克吧,不过如果飞机太重就得换大电机了,呵呵。

网友:
功率越大,质量越好的电机,带桨后转速减的越少,所以推力也就越大
大尺寸的一般都比小尺寸的功率大
因此在重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选大功率电机能提供的推力更大

楼主:
杯具了,新买的所谓原配的2814根本没力,3s飞不起来,4s勉强能飞。--》后来发现是浆装反了,4s居然也能上去。。。

楼主:
3S 21A,地面测推力0.52kg,4S满油,地面测推力0.8Kg.
--》还好经高人提醒发现,是桨装反了。。这就是桨装反的数据了。

网友:
不会吧,原配的2814才这么点力?

网友D:
杯具啊!你的桨装反了,我真是佩服你啊

网友E:
好吧,浆装反了,测试出来的结果也是值得参考的。我再测下正向的数据。

网友F:
2814浆装反了,也没问题呀,我就是反浆2814飞天行者呀,推力也够的。

网友G(2012-12-14):
是桨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