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200mv图传发射机今天接错烧掉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3-06):
今天接视频输出接错了,当时就冒火发烟了,不过工作灯还是亮的,我也没摄像头试不了到底还能用不,有哪位大侠帮看看还能修好不?修不好只有卖掉了,接收机是好的,发射当配件了。。还有个视频采集卡

网友:
供电模块坏了,

网友:
没坏,还能用的

网友(2011-04-12):
引用 楼主:
今天接视频输出接错了,当时就冒火发烟了,不过工作灯还是亮的,我也没摄像头试不了到底还能用不,有哪位大侠帮看看还能修好不?修不好只有卖掉了,接收机是好的,发射当配件了。。还有个视频采集卡

坏了就卖我吧,我当配件。还有视频采集卡一起

网友:
神马牌子的啊

网友:
很容易修的,换一个管子,五块钱搞好

网友:
修不好我收接收机,发射机当配件也可

网友:
没摄像头可以接影碟机试试,有AV输出就行,烧成这样估计发射电路难保呀。

网友:
我的也这样烧过

网友:
直接 飞线把电源接到摄像头的接口那边 就可以用了
烧掉那个是一个电阻 板上还有2组一样的 就是一个电容配一个二极管加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