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28级油动虾艇,请教各位模友。

楼主(2011-03-06):
新手入门按小日本的图纸,制作了一艘28级油动虾艇,发动机已完成磨合,状态可以。请教老鸟:1、虾放下水息火,下水时需开多大油门?2、我用的是GO28级手拉发动机,请问配多大的桨比较合适?(船身长约83CM、宽约65CM)。新手入门,请多多指教。

楼主:
 等了一天了,还没大虾教教我啊?我是个新手,大虾要带带,这样才不会受打击,我想玩下去的啦!感谢各位了!

网友:
朋友,试试买O记的450跑跑,虾造得很好看!!但感觉发动机角度太水平了,输出轴跟软轴角度太大!

网友:
  我比你更新手但是我見過KY大C在下水前是開盡油門的.....你會參照嗎? 場地有大C在國內玩的那么大嗎? 場地大小對開盡油門可能做成挑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O记的450?给个连接好吗?发动机确实装得太水平了,也想改改角度,现在的传动还算顺的,主要问题应该不是在这里,不过发动机位置会调整!谢谢。看过你的贴子,水平很高,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艇身结构没什么问题,机机能正常发挥,在水时里能起滑的话,我会敢用会油门冲也去的,只是怕艇做得不好,一下子水里去了,我这边有大的玩船场地,玩这个就要敢于尝试,报废个发动机没问题,只怕不知道原因。这是我第二艘的做船,第一艘电虾做得还可以,速度也上了,就想搞个油的,电的不耐玩。有空再交流交流!谢谢你的回贴!

网友:
:loveliness:场地不是問題的話,相信要找是否出艇身结构問題,在水时里能否起滑,會否一下子水里去了,机器能否正常发挥等.....都可須要你盡力的一試了;有信心的話答 案應該會在下水後顯現出來,期待你的视频呢!

网友:
LZ可以发张图纸给我吗,我也想做条虾,太感谢了!
QQ:3168036

3168036@qq.com

网友:
本人18级甲醇船只跑2-3分钟就会熄火,不过开始放入水时倒很好,走得快,不会熄火,

放入水时,油门提一点,自然不会熄火

网友C:
LZ可以发张图纸给我吗,我也想做条虾
wei8710@21cn.com

网友:
真诚视频上演

网友:
这是我的玩蝦貼!

下水前没有盡开油门的,燒基甲烷用25%(其实玩蝦的一般用上40%或以上的),
看的图太少了和拍攝不到尾支架和蝦脚的平衡線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c.k.y.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8

网友D:
求图纸  LZ 给我一份吧smtwykai@126.com

楼主(2011-04-06):
引用 网友C:
LZ可以发张图纸给我吗,我也想做条虾
wei8710@21cn.com

不好意思,没CAD的图,是按图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图纸  LZ 给我一份吧smtwykai@126.com

不好意思,没CAD的图,是按图片做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934660686
o记450 三叶桨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