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奖了,MKSDS95抖舵(问题解决不抖舵了)

楼主(2011-03-06):
买了3个DS95,装好在YT450POR调机时发现有一个抖舵,和卖家联系换回一个,现在飞了大约30个起落,无炸机,今天又发现有另外一个DS95抖舵,无炸机,请问我这个抖舵的DS95还能换回个新的吗?有售后修吗?330元一个的舵机啊
问题解决:把舵机拆了看看又装回,上舵臂的螺丝上满胶扭得刚好紧(原来上舵臂螺丝上得很紧的),装上JJ试机不抖了
感谢MKS售后热心的回复

网友:
哇 不是说鬼子的电位器么?

楼主:
请在用DS95的朋友检查下,油门从下到上慢慢推,另一个手摸着舵臂,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点是抖舵的,是很快很快的抖动,肉眼是看不出的

网友:
观望一下厂家会不会给你这个小白处理好这问题。然后在决定买不买DS95,不给处理,就不考虑DS95了

网友:
感谢小手!不然我也上贼船了

楼主:
飞了30个起落没炸机,DS95就抖舵了,请MKS售后解决啊

网友A:
我知道为什么会抖舵,而且有可能还会烧掉你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为什么会抖舵,而且有可能还会烧掉你的舵机

楼主:
不会烧舵机吧

网友:
围观DS95高速抖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在用DS95的朋友检查下,油门从下到上慢慢推,另一个手摸着舵臂,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点是抖舵的,是很快很快的抖动,肉眼是看不出的

LZ上个视频吧~

网友B:
肉眼看不出来的应该不是抖舵,如果舵机在没有受力的情况下不抖动应该没关系,在受力情况下数码舵机肉眼看不出来的抖动应该是舵机在高速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肉眼看不出来的应该不是抖舵,如果舵机在没有受力的情况下不抖动应该没关系,在受力情况下数码舵机肉眼看不出来的抖动应该是舵机在高速修正。

小手是老鸟了,修正和抖舵他能分清楚的。况且在MKS的广告视频里面用手指压舵机,舵机是相当的有力,不会轻压一下就开始修正的,我们伟大的宇宙牌的舵机都不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肉眼看不出来抖,视频能看得出吗,舵机在没有受力的情况下高速抖,手轻轻摸下舵臂就象摸到震动棒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肉眼看不出来抖,视频能看得出吗,舵机在没有受力的情况下高速抖,手轻轻摸下舵臂就象摸到震动棒一样

找个MM。。。。让她夹住。。。

网友:
迷糊,肉眼都看不出来,你能飞出来!   绝对的高手

楼主:
不是飞出来是摸出来的

楼主:
之前抖舵的一个DS95,寄回去也换了个,一共4个就有2个抖舵

网友:
菜鸟不懂。。。

爽操中。。。

网友:
真的抖了

网友:
舵机摇臂虚位也说不定阿,求视频。。。求证据

楼主:
DS95没虚位的,这个强大

网友:
事情没有结果了吗???

楼主:
都没有售后的吗?请删了这帖,发了也是白发的

网友:
从哪买的,哪就应该负责吧。看来所谓的至尊也就这样啊。还是买便宜够用的舵机,摔了不心疼,抖了不害怕。

网友C:
没证据。。。挺扯淡的。。。厂家也无需搭理~~

网友:
金属齿轮没虚位就很容易抖舵,如果是某一点抖应该是电位器和齿轮的问题,如果任何角度抖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证据。。。挺扯淡的。。。厂家也无需搭理~~

要什么证据,厂家叫寄回给他检测下不就行啦,又不用厂家出邮费,如果叫我寄我还不愿寄呢,搞不好又要几个月返厂修,抖舵也能飞 只是不大爽,神舵难到是浮云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抖舵..有很多种原因....

1。讯号源抖,(摇控器或是外加陀螺仪等等)
2。结构太紧 ( 球頭, 及 連接杆 )
3。舵机问题

目前最常遇见的是一顶...再来是2 ....最后是3,(目前全球有2个案)

(1)例1:
检验方式很容易,只要是使用高档的摇控器的PCM模式,让舵机运作后,再直接切断摇控器,此时舵机若正常,那只是控老旧而已。

(1)例2:使用高档的控,就是固定那个位置的舵出事,换来换去就是抖...(我已经处理3例了)
原因是摇控器的虚拟现实坏了,他们单纯换了新控就好了

(2)1。是否结构紧的问题..最易解决,先将舵片拆卸,是否还有抖就明白了
(2)2。以上很容易与摇控器的“抖”相近,最好是将舵片拆卸,这样容易比较

(3)如果,舵机新品问题,可直接购买地连系或是短讯 MKS- cn 及70679995(我啦)

另外..客户反映的问题我们都会进到总公司检讨改进...也希望不吝指教

楼主:
神舵会抖吗?我换了几个通道试了,同一个点都抖,其他2个舵不抖,谢谢售后解释,我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证据。。。挺扯淡的。。。厂家也无需搭理~

也不是啦..  ...  我們做客服的 一定採納客戶的疑問, 解決問題而已

不好意思, 上星期出差去了, 晚回映了 :loveliness:

楼主:
请问工程技術-服務部

什么是否结构紧的问题

网友:
lz放心用吧,ds95使用的26g舵机的马达,所以为了高速牺牲了拉力的情况下,做到了450舵机的极限数据。也正因为数据太极限,电路精度过高,电位器的制造工艺是达不到这么高的,加上高速高响应的小齿比导致马达对电位器定位的追踪直接反应到了输出齿上。这是正常范围内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想保证参数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齿轮加上合理的虚位,以及加大死区就可以了,mks之所以没做应该也是为了追求最直接的手感。

网友:
回复 楼主:

球頭..連接杆.....; 以球頭問題最多

网友:
80% 是控的VR 問題,  中立點  同一點磨太久導致, 你調微調是沒有用的

网友:
回一樓 :我中奖了...

 還沒啦,, 多測一下; 真的中獎再跟我說..哈哈

楼主:
问题解决:把舵机拆了看看又装回,上舵臂的螺丝上满胶扭得刚好紧(原来上舵臂螺丝上得很紧的),装上JJ试机不抖了
感谢MKS售后热心的回复
 :loveliness:

网友:
抖舵的问题。。。多数于。。舵机。。一直在较正中立点。。不运动时可以找到。。运动了。。就一直在找中立点或者晶振频率有点走偏..。。。不知这么理解是否正解。。

网友D:
还是大陆的用起实在

台湾挺富有/也看不起穷人/所以它的东西走的是卖一个是一个的高价路线/哪怕是降价30%能扩大1000倍的销量   也不干

所以   绝大多数人也就看看罢了

但绝不是买不起

是不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祝您 飛行愉快~

网友:
原来是这样,这下可以放心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大陆的用起实在
"實在" 跟在那做的沒有直接關係, 而是東西 "合用" 所以實在
如 機車跟汽車比, 拿來穿巷弄..跟高速公路跑...

台湾挺富有/也看不起穷人/
"看不起"  這跟穷不穷沒太大關係,, 有人 "志"穷 , 誰也看不起 ; 所以很多人看得起 "人穷志不穷" 的人
又比如... 有一位 知名人士.. 目前被關.., 他是穷到只剩下"錢"    很多人更看不起他...

所以它的东西走的是卖一个是一个的高价路线
我先說..貴與不貴的 概念...
1 .
甲 : 成本10元  賣你30元
乙 : 成本60 賣你 100元
2 .
A產品 耐用一年     性能很好 >>>>爽飛 一年
B產品耐用4個月    性能一般 >>>>4個月拆換一次, 一般飛行, 如果中途死舵, 再加上額外費用及時間
貴與不貴..意在此..
至於是否高價路線..??  我會用  "高性能" 路線來解釋

/哪怕是降价30%能扩大1000倍的销量   也不干
MKS 舵機無法大量生產, 因為它是採用 瑞士製錶 及CNC 方式下去製作..不要說 1000倍.. 就是後面要加個 0,
我看..很拼 .....  ; 如果有善心人士 要投資,,我是可以跟老闆說..哈哈

所以   绝大多数人也就看看罢了

但绝不是买不起
是不值

值不值...這會比較個人主觀, 我會認為是 有用過的人來說會比較OK
也許您早期也曾用過MKS系列產品..也許不盡理想, 沒關係請讓我們知道, 說不定也有不同改版
也說不定...
感謝指教

网友E:
话说吹牛也得先打个草稿,还瑞士制表,那不得卖300000块一个?

网友F:
瑞士货,不代表他们整个国家的加工出的东西都是一流的,。

网友G:
本人始终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95卖这么贵是有它的性能跟成本在那里,但希望厂家能照顾一下国内广大中低收入的消费群体。可以把95做成塑料外壳(或一半塑料一半金属)但内部的工艺,材料,性能不变。价格可以定在主流舵机偏上(180元左右)这样市场肯定有,商家盈利,用户受益,何乐而不为呀。。。

网友:
是不是也玩批次呀,应该招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吹牛也得先打个草稿,还瑞士制表,那不得卖300000块一个?

網頁改天會將 這幾位師傅 相片上傅, 您就可以知道 買到的 "等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始终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95卖这么贵是有它的性能跟成本在那里,但希望厂家能照顾一下国内广大中低收入的消费群体。可以把95做成塑料外壳(或一半塑料一半金属)但内部的工艺,材料,性能不变。价格可以定在 ...

造福模友..  , 已將訊息轉總公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瑞士货,不代表他们整个国家的加工出的东西都是一流的,。

那是一定的 ; 至少我們是  "取"  好的部份來做"

网友H:
能把其中一个齿换成塑料的吗?
现在每次炸机大齿轮的轴都会断开, 飞行成本太高了

网友(2011-04-05):
引用 网友H:
能把其中一个齿换成塑料的吗?
现在每次炸机大齿轮的轴都会断开, 飞行成本太高了

飛官... 您好像愈飛愈猛了...
簡單的方法... 用刀片在舵片上 畫上一刀 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本人始终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95卖这么贵是有它的性能跟成本在那里,但希望厂家能照顾一下国内广大中低收入的消费群体。可以把95做成塑料外壳(或一半塑料一半金属)但内部的工艺,材料,性能不变。价格可以定在 ...

我反倒觉得不同产品不同定位, 市场上在450级上这个级别的产品仅此一家, 稍低的就有Hitec 5065MG, Futaba 3156, 选择不少, 非要降下去跟他们竞争, 我看没有必要, 我们想选择高端产品也没得选了, 再而且, 降下去也不一定竞争得过, 保持现在这样就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反倒觉得不同产品不同定位, 市场上在450级上这个级别的产品仅此一家, 稍低的就有Hitec 5065MG, Futaba 3156, 选择不少, 非要降下去跟他们竞争, 我看没有必要, 我们想选择高端产品也没得选了, 再而且, 降下去也 ...

没错,在销售里面品牌和款式的定位很重要,好比5星酒店和3星酒店,住起来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细心去体会就能发现其中的不同。高端产品如果降价销售,原先认可他的人就不一定会继续认可了。

网友:
原来干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3个DS95,装好在YT450POR调机时发现有一个抖舵,和卖家联系换回一个,现在飞了大约30个起落,无炸机,今天又发现有另外一个DS95抖舵,无炸机,请问我这个抖舵的DS95还能换回个新的吗?有售后修吗?330元一个的舵 ...

我是沒事啦 , 賣你的商家就請您多照顧了,  不然他以為發生了什麼事...@@    哈哈: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