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的飞机制作出来罗!

楼主(2011-03-06):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辛苦和等待,终于改装出了第一台阿凡达的样机,控制完全达到理想目标,左右马达能同步前后倾转或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倾转,用两颗陀螺实现了锁尾和电机平衡,但是。。。。。。。。。很可惜!由于370马达太不给力,没能升空成功,郁闷中!现在考虑花血本改用无刷电机,请各位能人志士给点意见经验,飞机总重500克左右,应该用两个多大的电调+无刷马达比较合适?现在的桨是8040的正反桨,需要换吗?

网友A:
坐等视频~

网友:
   看人家四軸飛行器用的是甚麼馬達,旋槳,你就知道了,

在本論壇內有一版是四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视频~

   請問客官,要炸的還是不炸的?

网友:
桨大了,370带不动的,换2叶的看看

网友:
用2个6s电机应该可以飞起来把

网友:
有刷电机的话 用两个540的应该差不多
能控制的原因我感觉不是陀螺仪器作用,而是动力不足

网友:
用450变距不太结实,不如重新设计,貌似样子货

楼主:
大哥,这是250的机架,结实了不?

网友:
大家一走回看下

网友:
应该用两个多大的电调+无刷马达比较合适?现在的桨是8040的正反桨,需要换吗?
我的是用2212.-1400KV桨与你的一样

网友:
有30A的电调就行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450,要是250旋头更不结实了

网友:
可以加我QQ44008462.

楼主:
楼上也是刚做好吗?我搜了很多次资料,也看没到你的视频。你做得很棒,像真的太要功夫了,我没这么多时间,所以只想利用现有材料快点做出来。看来不只桨与你的一样,运动方式也完全一样,你的动力如何?飞得起吗?可以的话我就按你的配置来了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动力不足

网友:
需要给他穿衣服,才能和阿凡达比拼~

网友:
  11樓的是阿凡達汽車吧

网友B:
不知飞不飞得起来。

网友C:
给力点哦,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D:
把lama机的上下浆分别改在2边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