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3锁尾不好怎么解决

楼主(2011-03-06):
锁尾太差了      ,还不如我的环奇小拉玛

网友A:
你多潜水的话应该早就发现了

网友B:
LZ知道得太晚了。。。。

网友C:
你可以调整一下接收机上的陀螺仪感度电位器,将感度增大点,还是没效果的话你可以看看你的尾电机有没问题。

楼主:
感度最大了,金鱼尾没有,锁尾         ,尾电机是新的,改天改成全独立设备

网友D:
这飞机锁尾一半靠陀螺,一半靠你的手

网友E:
丘比特V3锁尾是所有机型里面最差的

网友F:
要想真正锁尾好,
必须取消尾电机,使用尾变距,
但这是不可能实现 的,所以,忍吧

网友G:
最烂的电子设备。这是论坛的评论。
呵呵九鹰的不错。可惜都是有刷。

楼主:
可以从电路板上分出方向信号吗,我想独立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