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1-03-06):
本人新手看到有很多大虾在做无动力主轴,有一个问题没搞明白,以雕刻机的情况,主轴有没有动力有什么区别,除了减速比的区别以外。
或者说什么情况下需要无动力主轴,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有动力主轴?
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翻了很久的帖子没找到相关的介绍,不好意思,只好发帖来问了。各位大虾莫嫌烦!

网友A:
无动力优点
一,省钱,比电主轴便宜
二,承载力大,相对于直流电机加夹头的
三,省心,可以自制,坏了自己能修
四,大家补充。

网友:
绝对同意楼上观点.

补充一下..能自己维修这点.我想加一句就是
自己因为能自己维修能自己制作.所以精度方面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网友:
我的回答很简单

关于无动力主轴+动力=动力主轴,电主轴就是把电机做到主轴上了、动力和主轴串联结构、是动力主轴的一种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动力优点
一,省钱,比电主轴便宜
二,承载力大,相对于直流电机加夹头的
三,省心,可以自制,坏了自己能修
四,大家补充。

无动力主轴在切削(力)上较之电主轴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动力主轴在切削(力)上较之电主轴如何?

切削力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电机功率,我见过最大30KW的无动力主轴,大刀铣铁相当爽。

网友:
无动力结构可以把电机的震动减到最低,用皮带来传递动力,以提高主轴加工精度。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大概明白了无动力主轴的优点,虽然我没有自己制作和自己维修的能力。

网友:
又学知识了,以后我的雕刻机就用无动力的

楼主:
切削力和功率有关还是和扭矩有关?

网友:
无动力主轴因为要外接动力,动力传输限制了速度极限。因为速度低,对动平衡要求降低了。
有些情况下,需要高速,那只有选用动力主轴。好在需要高速时,往往材料的切削力小。
至于选什么样的主轴,关键看机器的定位。寻求一个妥协。

网友:
切削力和扭矩直接有关,消耗功率乘以效率决定扭矩,做功功率和扭矩直接相关。这里还要注意电机的扭矩和功率都和频率有关系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无动力主轴的速度都比较低吗?

网友:
通常可以这么认为:无动力主轴速度低于电主轴。
但不能说电主轴一定比无动力主轴速度高。很多产品是有特殊用途。比较要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可以这么说,在相近成本控制下,电主轴可达到的极限转速比“无动力主轴+电机+动力传递”结构的极限转速高。

网友:
车床的主轴算不算无动力主轴??

楼主:
那么无动力主轴的极限转速主要受哪里结构的影响呢?是同步带或者是皮带传输的影响吗?是不是说,如果速度过高的时候会打滑?

楼主:
还是受轴承的影响限制了转速?

网友:
要想提高转速,应该尽量减少轴承,降低外界阻力。提高系统动平衡。
分体轴承数量增加,而且几个环节组成了串联结构,有一个环节出问题,系统动平衡就出问题。皮带传动有一定的韧性,柔性材料提高转速是不容易的,刚性体才利于提高转速。齿轮传动增加了摩擦,同样增加外界阻力。齿轮最后一级的动平衡加工要求恐怕是天文量级的投资。
还涉及一个传动啮合问题,动平衡到了一定级别后就要求力偶结构的啮合方式,皮带传动也好,齿轮传动也好,力的传递都是不对称的,如何能平衡?
这些都是我自己根据一定的知识整理琢磨的,不是科班理论,如果你要找到理论依据,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C:
理论依据就算了。我本来就是个新手加文盲,问了这么多问题,各位大虾都不厌其烦的解答,已经很感谢了。多谢指导。

网友:
无动力主轴 是没钱上电主轴的产物
有钱还是电主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