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手LAMA V4 ,想问高手们几个问题~

楼主(2011-03-06):
我是完全新手,菜鸟一个,刚入手LAMA V4
下面几个问题希望高手们帮忙回答~

1.玩了会模拟器后就上了真机,可是老是往右后方跑,调遥控器上的微调也不管用
   买机器的时候店家小试了几秒钟,那时也有点往后跑的迹象
(会不会是重心问题呢?上电池的时候前面有一段距离,可是怎么推也推不进去)

2.买的时候电池不是从盒子里拿出来的,好像是店家到别处拿的 是7.4V 1000mAh 20C,我看网上的是15C的,这样没关系么?

3.顺便还拿了一套训练架,可是这个LAMA V4的机身和触地杆连接处是弯曲的,是不是上不了训练架?

4.还有就是电池充电时间问题,平衡充是 Output:0.8A 电池是1000mah  大概需要充多长时间呢?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好久没玩LAMA了,据我的经验:
1. 检查重心、遥控微调,另外看斜盘在遥杆处于中点时是否水平;
2. 20C会更暴力一些,应该问题不大;
3. LAMA就用不着训练架了吧?找个大点的地方从蛙跳练起,很快就上手了;
4. 原装平衡充有指示灯,充满了自己就停了,参考一下说明书。

网友:
 1    如果微调都不行的话  估计你飞行和地面距离太近 摆脱不了吸引力  你可以飞高点试试
       2   这个没有关系的  不管他从哪里拿出来  只要电池本身没有问题就可以了 买电池 最好买信誉好的
       3   我以前的就和你一样 不过我买了一次性绑带 解决了
       4   理论值大概一个半小时 左右  以前是我个人理解 可能有错误的地方 希望后面的补上

网友:
1.地效问题,都这样,离地20公分以上就没问题
2.20c的不是比15c更好,你赚了,不过lama用没什么区别
3.绑到脚架连接处就行了啊,不过用处不大,lama本身很好飞又耐摔,基本不用
4.充上不用管,绿灯常亮就好了,理论1÷0.8=1.25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看拿下机罩后能不能把电池靠前一点吧
多谢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手才刚接触的,离地面20CM左右往后飞控制不住就马上就收油门了
飞1米高应该可以了吧?
训练架我也学你了,看样子只能绑起来了啊
多谢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C的更好啊,呵呵,那我放心了
跟你说的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满了
充电挺快的
多谢帮忙~

网友:
20C确实更好,不过大小好像和电池仓不太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