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同步带做履带怎么样

楼主(2011-03-06):
各种长度宽度都有,价格又便宜,强度也高

网友:
这个做法还真应了哥们你的名字啊~ 不错~

网友A:
有个缺点,就是不能用在有避震的战车上,路轮缩了,同步带就不能紧密的和同步轮结合

网友:
经你这么一提醒··貌似我的蒸汽坦克可以用··因为没有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缺点,就是不能用在有避震的战车上,路轮缩了,同步带就不能紧密的和同步轮结合

这应该不成问题吧?路轮缩了,说明下面有障碍物,肯定是履带抬着路轮的,就是没有金属履带那么顺,估计比较适合较软的避震。

网友:
就是仿真细节上不如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应该不成问题吧?路轮缩了,说明下面有障碍物,肯定是履带抬着路轮的,就是没有金属履带那么顺,估计比较适合较软的避震。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5个路轮一起压下去是什么感觉,履带会把主动轮和诱导轮方向都变松,掉链子是常事,也许有比较好的弹性的同步带就适合做出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B(2012-07-29):
如果用同步带当履带,那么机器与地面的摩擦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同步带当履带,那么机器与地面的摩擦怎么算?

很难算的,只能是尽可能的用体积大的电机,稳定性,散热都好一些,一般50厘米左右长度的用双540就差不多了,担心功率不够可以上无刷,配合减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