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仪 失控 的或者 不能自平衡 的请进。

楼主(2011-03-06):
首先,经过我探索发现,平衡仪在低于大约13-1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传感器会失效。温度越低,平衡仪反映越激烈。表现为倾斜盘乱动。
第二,如果飞机本身就不能平稳控制(比如剧烈双桨或不稳定)平衡仪也会造成自平衡失效。
第三,如果没有启动定位模式,飞机会试图水平稳定。但是因左横移效应,飞机会想左横移。
第四,如果没有正确设定平衡仪,也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

我将我的设置数据给大家一份,我是用的是独立尾陀螺仪,所以尾陀螺仪哪里没有设置。
需要自行设置的也就是舵机正反和舵机行程。机器不一样,所以这个行程设置也不一样。

共3个文件,fcom 450S2.cfg为平衡仪设置参数,通过设置软件导入平衡仪内。效果基本就是打开定位模式,双手可以放开,飞机定在原地。
另外两个文件是平衡仪设置软件汉化补丁。解压至平衡仪设置软件目录内即可变成中文设置。

楼主:
补充: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炸鸡后传感器损坏。表现为在地面测试的时候,倾斜机身平衡仪没有反应或乱抖。也是平衡仪常见问题之一。

网友:
是KDS平衡仪?刚帮表弟收了个。因为我未用过。还不会设置。你用什么舵机?

楼主:
450S的标准舵机。

网友:
450S的标准舵机,不就是KDS的9g舵机么。弄那没复杂

网友:
我的平衡仪在前段时间,-2—6度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使用都正常,但就是没法通过遥控器来切换定位,平衡,手动模式。郁闷。

网友:
感谢楼主的指点,我的平衡仪终于设好了,可以切换了,原来真是说明书有错,蓝色线者平衡仪的感度线。谢谢啦!说明书还有一处引起错误的地方,就是那个十字盘的舵机编号不一致,一个从上面看,一个往下面看,编号应该是不一样的,但这里编号一样,那就导致在调整正反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调方向都不对的。希望KDS好好改进一下,这两个问题容易收起很明显的错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