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改减震的方法,本帖里有详细的弹簧制作教程和详细的减震拆卸方法,还有注意事项

楼主(2011-03-06):
特别感谢wwx1225老兄告诉我的改M26减震的方法,也在此感谢飞影兄转给我的M26,具体改造方法我是用wwx1225老兄告诉我的买0.6*8的弹簧来改造减震,各位兄弟最好去买0.6*8的弹簧40厘米长的一颗(原弹簧的尺寸是0.8*8的,这个简直是太硬了),回来后自己按照原弹簧的长度自己来截断(后面要仔细阅读!不要盲目截断弹簧!),第一个减震要比原弹簧的长度要略长一半出来最好,要是和原弹簧一样的话就会出现装上履带后第一个路轮会往回收的现象,最后一个减震不要拆下来不用去改动,如果改动的话也是会出现往回收的现象,其他减震的弹簧的长度最好比原弹簧略长半圈为宜截断(所谓半圈,就是每个螺旋圈的半圈,可不是按照原来的弹簧整体长度的半圈,切记!),按照这个方法这个减震就会出现你想要的那种效果了,以上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朋友指正,谢谢了,制作过程很可惜没有拍下来(时间有点紧迫),话不多说了,下面放上刚拍下来的图片来作证(有图有真相 ),呵呵,还有个老虎也是按照论坛里的帖子改造的减震。
呵呵,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哪里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来讨论,谢谢。

网友:
减震达人。。。。弹簧在哪买的?

网友:
恭喜啦!改的不错哦

网友:
0.6是弹簧粗细 8是不是指外径 ?

网友:
 ,改动的不错,但跑草地容易掉链,建议把减震摇臂改下。给你个链接,论坛其他魔友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9156&highlight=%B8%C4%2BM2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0.6是弹簧的粗,8mm是指弹簧的外径,所以的它的尺寸就是0.6*8就是弹簧的本身的粗细*弹簧的最大外径尺寸

楼主:
真的太感谢wwx1225老大的指导了,没有他我也是做不成的

楼主:
感谢 成都小cai神 老大把此帖升级为精华贴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心加完轴承生锈哦!! 那样的话这车只能在干地里跑,决不能受潮!!跟人建议还是用尼龙比较好!防潮防水还耐磨!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用的轴承都是纯进口的全不锈钢轴承,还有每次越野完回来我都会清洗,然后用WD-40在容易生锈的地方喷一遍,这样就不会生锈了,只不过M26的弹簧虽然也是不锈钢的但是没经过镀铬加工还是会生锈,但是细心做好养护还是没问题的,呵呵

网友:
感谢大侠给了这么多技术支持,小弟的坦克正在改造过程中

网友:
问下楼主,轴承用的多大的?减震弹簧你是如何取下来的啊?

楼主:
回答一下,减震弹簧是怎样拆下来的,回答如下:请仔细阅读!
我事先在所有的路轮的中间位置用电钻打孔(大小自己看,最好不要太大!只要十字的小改锥能进去的大小就可以)一定要对准中心打(电钻最好是那种可以调速的),不然的话就会把轮子打报废!切记!这样就是影响了一些外观,但是方便以后的拆卸和检修,然后用十字改锥拆下所有的路轮,最后一个路轮,也就是最后边的那两边(各一个)的路轮不要去改动也不用拆下来!(当然驱动轮,履带和车体的上壳要提前拆下来),接下来就是用手再把所有的拖带轮使劲拔下来(要慢慢的,千万别太暴力!不然拖带轮也会报废的!用点劲就可以拔下来)所有的拖带轮拔下来后就会发现第一个拖带轮旁边还有一个销子(也就是第二个减震的上部连接部分),这个销子也很简单就可以弄下来,方法是先用普通的偏口钳照着销子缝隙那夹一下然后利用杠杆原理往外提一下,这样销子就会出来一块,然后一只手扒住车体销子那周围的塑料一边再用小号的平口钳往外拔,慢慢的一边左右的慢慢旋转一边的往外拔(切记还是不要使用暴力!),这样就下来了,剩下来的就是把所有的减震摇臂全部拆下来分解,然后把减震的那个黑色的套筒用一只手扒住往下(原装弹簧的力量很大,要注意!)另一只手把套筒里的塑料支架往外拔到头然后90度方向拆下来就可以了,还哪有不明白的再请问问其他的高人吧,希望其他各位模友再给予详细的解释,我这里有些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地方请大家见谅了。谢谢了
下面附上我的M26路轮的打孔位置,正好我今天也把机枪架改成可以旋转的了,天线位置也已经改到炮塔上了,大家不要见笑啊,呵呵
还有就是驱动轮的轴承的尺寸是8*12*3.5,型号是MF128ZZ,这个轴承有带法兰边和不带法兰边的,具体的看实际情况去买好了,我是每种买了4个(浪费啊!不过以后还有用的到的地方),买回来后主动轮(驱动轮)轮轴处自己要把原有的孔位得扩到合适轴承的大小(建议不要太大,太大卡不住轴承,太小进不去,能卡住不松就行),怎样加看自己怎样想了,这里就不在叙述了

楼主:
如果有模友的M26或者M41A3出现诱导轮和其他的路轮有咬履带导正齿的问题看一下我的改造,这样也可以解决一下诱导轮不正卡履带导正齿和掉履带问题而且越野时不掉履带,履带也可以自己找正导正,问题解决如下:
方法是:把所有的路轮和诱导轮逐个拆下来然后看到轮子的内测(轮子是两片组成的,看轮子两片的内测)有一小圈的塑料,用壁纸刀慢慢的沿着边全部切下来然后再用合适的小锉刀再锉平整就可以了,话不多说,看图,有图有真相(由于时间仓促,过程没有拍下来,还请大家见谅)

楼主:
怎么只有看的没有回帖的?太不厚道了吧

网友C:
改的很好 不玩履带的路过... ...

网友D:
我看了,很好啊!

网友E:
对于看惯了扭杆的人来说,也许对于弹簧不是很大兴趣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很详细。

网友A:
呵呵,多谢大家的关注,本人也是在学习中改造,有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请踊跃发言,多多探讨,谢谢

网友G:
我也有一款。。。。换弹簧中

网友H:
正好有一台M41A3,本来想改但是轮子拿不下,这次知道了,
改好轴承准备一并改成无刷。不然跑的太慢,没有气势。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好的轮子孔打出来多难看,其实只要用一字螺丝刀撬轮子中间就能撬出来,慢慢撬就行

网友A:
我撬了,不行啊,这个老版的3838-1做工实在是太好了,现在的产品确实不如以前了,所以只好打孔了,没办法啊,呵呵,没关系,以后好改造

网友I:
又见高手。。。

网友J:
学习啦,标记一下

网友K(2011-07-13):
果然!玩坦克的都是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