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节电器”

楼主(2011-03-07):
闲着无聊,在某宝上看一“新式武器”--节电器,有人做过剖析吗?

产品功能:

    本产品有国家能源部研究推广,采用非金属电子原件节能技术,它具有高效节能、防雷、保护家电、方便安全、抗老化等特点,自投放市场以来深受广大用户的喜爱。

功率:10500W  省电指数:30%--50%
正常使用寿命4---5  年,由于220V电压不改变,所以对你的家用电器无损害。

1.产品如何使用?怎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答:请将节电器直接插在主线上的任一个闲置的插座 (如墙上的固定插座),即可在全家回路里形成回流开始节电。请勿插移动式的排插,那样只对局部电器有效。

网友A:
   就一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大电容

是就三个大电容吧,呵呵
不过电容跨接交流电,会不会短路爆炸啊

网友:
内部有没有黄沙?河南还是河北产的?

网友B:
从以往的知识了解到,在电网上并上电容可以,调整功率因数,减少无功功率,从而达到节电的目的,无功功率也会被电度表计数的

网友:
挺好的,买3个插上就可以赚供电局的钱了

网友:
十多年前在广州陶街已经发明了
一个几u的聚酯电容外面贴张纸印着台湾高科技产品
更搞笑是我有个朋友居然买了个

网友:
是能节点吧 稳定电压 减少大电器启动的压降 减少启动安培值

网友B:
交流电路并电容只是起到改变功率因数的作用,现在的家庭有很多感性负载,如空调、冰箱、风扇等,电路并电容对于减小无功功率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广告吹得那么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以往的知识了解到,在电网上并上电容可以,调整功率因数,减少无功功率,从而达到节电的目的,无功功率也会被电度表计数的

无功功率真的会计费么?

网友:
无功指的是电压,有功才计价,这东西根本没有用,再说我电厂的也用不着节约那点,电用都用不完

网友:
这个东西是骗人的吧,以前我们这里还有推销大功率 的节能箱的,40KW以上的,工业级的,一台要好几千块呢,,结果卖了以后那人就跑了

网友:
对机械式的表有效,不过不是越多越好

网友:
不相信的路过

网友:
换个角度讲是偷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路并电容只是起到改变功率因数的作用,现在的家庭有很多感性负载,如空调、冰箱、风扇等,电路并电容对于减小无功功率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广告吹得那么神

在60、70年代因为国家电力资源有限,电网在超负荷运行大功率感性负载对电网影响大是因为电网内阻大,并电容有改小电网内阻的作用,用行话说就是提高功率因数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今不比当年了我国电力资源充足,并电容作用不大反而会浪费电能。

网友:
真有用的话,国家就早推广了,免费发

网友:
该电容并联在电网上,只能提高功率因素,简单点说,只对因感性负载所产生的反相电动势起到吸收和抑制做用,通俗点说,动力电从主线送到电机,因电机是感性负载,所以会产生反电动势,也就是说电机的反电动势从电机往主线方向流,这样主线就有一来一去,两个方向的电流,当并联上电容后,因电容抑制了回路电流,所以主线的损耗就小了,表现在主观上面的就是,线路的温升低了,该电容的做用,只在工业的动力配电系统使用,才有较明显的效果,并且只能提高线路的效率,提高线路的承载能力,对电表的计数毫无作用,实际的工业应用中,有功率因素补偿柜,其工作时根据电网的功率因素自动的,通过交流接触器,切换不同容量的电力补偿电容,来达到最高的补偿量,你可以到单位的配电房去问问管理人员,如果单位的功率因数不达标的话,会被供电局罚款的,超标的还会奖励的,说了这么多,字也打累了,一句话,对家庭用户来说,作用微乎其微。

网友:
人家卖这个的 还拿个电表在那演示呢,莫不是电表做了手脚了!
不然老百姓怎么会上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