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电机的维修及检测方法

楼主(2011-03-07):
以9g舵机为列.常见的舵机因有刷电机损坏而造成死舵.抖舵和烧驱动管(空心杯电机不在此范围.但可以参考)的原因大多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运转.电机的电刷与转子换向器磨损.而产生的金属粉墨几乎全附着在转子换向器相邻两极的缝隙间.因金属粉末是导电的.时间久了必定造成两极间短路最终导致死舵.抖舵(电位器也会造成抖舵)甚致烧驱动管.换电机谁都会,但是怎么预防和检测呢?这才是本贴要讲的重点.方法很简单.对于使用较久的电机只需单独拆下电机,焊下电机线.用机械万用表*1欧姆挡.测电机的两脚.这时电机应能顺利的起步运转.再同时用手捏住电机主轴让其停转.再放手.多试几次.只要每次都能顺利起步则证明电机完好无损.如有的地方有死点.既非要用手转一下才能起步.那赶紧拆开清洗换向器与电刷.不会洗的就换电机.比从天上炸下来损失要小得多.该说的我都讲了.这都是我以前多年维修DVD主轴电机那里积累的经验.希望能让大家能减少炸鸡的陨失!

网友:
 3q,不过9G舵机的电机很小,难装很拆啊

楼主:
舵机底部四个螺丝拿下只需焊开电机与主板的一根线即可测量.前壳的齿轮组拿下既可.内部结构可参考老羊相关贴子.道理很简单.实际就是测试电机的低压起动性能

楼主:
附带提一下专业生产微电机的是马步奇.专业生产电位器的是ALPS.如同水晶头大家都会选安普的.以前我修索尼带自动翻面大LD里面的激光头伺服电机及倾斜平衡伺服电机全是马步奇的电机与ALPS的方式开关.很多进口的数码产品机械伺服无一不是.不信可以自己拆开看看

楼主:
哎,都是用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发的贴,咋就没人顶呀。

网友:
好经验。值得顶。

楼主:
多谢老知青的肯定,希望大家看后多顶一下,让大家把炸鸡的损失降到最低。

网友:
有道理,顶你一个

网友:
我也看到了。学习了。再顶你了。

楼主:
回头有时间开个贴教大家怎样修电机,包括更换电刷,其实只要换向器磨损不大,百分百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有时间开个贴教大家怎样修电机,包括更换电刷,其实只要换向器磨损不大,百分百可以修好的。
 做福模友。请尽快出帖。

楼主:
因为每个步骤都要拍图片与标注还要找个电机做示范.这样大家才能一目了然.光靠文字是表达不了的.现正在做准备.

网友:
换电刷倒不是问题,但是换向器磨损很大

网友:
要想舵机用的长,最重要的就是对主要部件的勤保养,我手上有15个65MG要到现在,除非大炸坏齿轮和盖子,但是电机却很少有烧毁,的确是定期我给电刷上润滑油有很大的关系,因为65MG后盖上有2个电刷安装槽,用硅油油脂通过针头挤进换向器上即可,而很多电机由于没有这个槽,所以必须拆除电机后盖向轴承和换向器注油,由于电刷和换向器之间摩擦减小,使用寿命大大提高。
   由于绝大部分模友并非机电专业和维修专业,所以要对小小的9克舵机电机座保养的确是件非常难的事情,电机后盖好卸不好装,而且特别是电机换向器和电刷装配起来,非动手能力特强的人,一般人最好不要尝试,否则,电刷要不是被挤瘪或扭曲,要不就断了或短接,造成不转或烧驱动,电机的装配绝对是维修和保养电机的大问题,请一般人绝对不可尝试,除非你手上有很多电机可以练习拆装。还有,电机拆装一次后,电刷的弹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空载电流的参数、转速都会受到影响,重新装配后只要是电机的空载电流超过150MA,必须卸下后盖重新调整电刷间距,二次装配,反复进行。
    LZ的建议很实际,但只适宜维修老手或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且必须工具齐全。

楼主:
标题

楼上补充的很完整.其实电机的寿命跟电刷有很大关系.回头我只要上个图给大家做个比较就明白了.这次维修主要讲的就是维修配件取材与安装拆卸技巧.只要一把镊子.斜口钳.及表起子即可!无需专业工具

网友:
哦?

我记得小时候拆电机后调整碳刷的情形呀

网友(2011-04-16):
好帖。技术+经验。

网友:
期待!不断更新。

楼主:
感谢大家帮顶.争取月底前将后续补充完整.这两个月忙着搞制冷设备的安装.让大家久等了.见谅!

网友(2011-05-23):
好方法,我的DS510是空心杯电机,不知道怎么维护呢

网友:
楼上补充的很完整.其实电机的寿命跟电刷有很大关系.回头我只要上个图给大家做个比较就明白了.这次维修主要讲的就是维修配件取材与安装拆卸技巧.只要一把镊子.斜口钳.及表起子即可!无需专业工具

  过去很长时间了,久等楼主的续图了,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哟!

网友:
是否尝试将电机放入纯乙醇中通电运行几次,运行后杂质会被冲刷出来,小型碳刷的我试验过。

网友A:
微型电机属于一次性的电机,个人认为个人修好如初的难度很高,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更换。

网友(2011-07-05):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帮顶.争取月底前将后续补充完整.这两个月忙着搞制冷设备的安装.让大家久等了.见谅!

等海蓝蓝的后续帖子。

网友:
好的东西要顶,一直顶到我2000分

网友:
对我来说感觉太烦了,不过好方法还是学习了,谢谢LZ

网友:
这几天有好多舵机要修,学习一下,明天肯定能修好。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型电机属于一次性的电机,个人认为个人修好如初的难度很高,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更换。

认同这种观点,没有替换件,成功率极小的。同时其装配不易。

网友:
小电机拆开维修比较麻烦,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将电机放在无水酒精浸泡30分钟,加电在酒精中高速运转5-10分钟,整流子中的颗粒、脏物即可甩出,待酒精全部挥发干后加点油,小电机又可正常运转。

网友(2011-08-29):
等海蓝蓝的后续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型电机属于一次性的电机,个人认为个人修好如初的难度很高,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更换。

有换的肯定很好,问题是市面上没有进口微型电机卖,就算有,参数不对买来无用,强烈建议自己维修,小电机维修是有技巧的,并非人人能修和会修,我极力赞成LZ的主张,我帮朋友维修舵机无数,除了过流和烧毁了的电机,基本上都是修好的,而且不影响使用。
     我在维修几百个舵机电机过程中发现:有的电机是电刷断掉,转子完好,有的电机是转子死掉,后盖电刷完好。无论是空心杯电机和普通电机绝大部分都是这2中情况(95%)。
一、5V下空载电流大于200MA或更大,说明转子过流,但是电刷完好,烧电路板驱动的可能性较大。
二、电机不转绝大部分属于电刷烧断,转子存活机会较大,烧电路板驱动可能性较小。
        电机最重要的就是转子,
电机是否值得维修判断如下:
1)     取下电机后盖和转子,观察转子线圈的塑料片是否融化,如果融化,断定此电机过流,转子报废,没有维修价值。
2)观察转子换向器是否断裂和融化,如果换向器融化或断裂的话,没有维修价值。
3)万用表检查个绕组中间的电阻,电阻一致可用,否者,没有维修价值。
4)电刷断掉的后盖弃之,转子完好的保留。
电机维修要领:
1)将同型号的电机外壳、完好的转子、完好的电刷后盖收集在一起备用,电刷外涂润滑脂。
2)将转子轴上上点润滑脂后,套入电机外壳(磁铁会自动吸入),换向器后轴套入塑料轴套后,左手用手指按住转子轴头与电机顶部同齐,右手将后盖沿2电刷缝隙,横向穿入转子换向器,右手指旋转后盖,观察电刷对称到位后,左右手联动将转子和后盖推入电机机身。
3)电机接5V电源,串一个1A电流表,电机旋转空载电流一般在50-90MA之间为正常,大于100-150MA属于转子和后盖电刷没有装配好,重新来过。
4)正常值无误后,最后加固机身和后盖锚固钉固定。
5)5V下运转5分钟,空载电流值会逐渐变小至正常值。
上述电机维修仅限于比较难配的进口电机,特别是进口空心杯电机的维修,因为一般进口电机是无法买到的,国产电机代换存在寿命不长的原因,所以奉上电机维修心得。
想试手的朋友们,不妨拿几个手上坏舵机电机把玩把玩,总结一下经验和体会 ,忒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