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究竟是futaba的12z还是JR的dsx12呢

楼主(2011-03-07):
究竟是futaba的12z还是JR的dsx12呢?
FPV,福记的可用头部传感器。但现在用的是JR9X2,加上看到老杨拆解这两款空,明显喜欢dsx12多一点,但它又不带控箱。。

网友:
左手Futaba,右手JR,
这样最酷

网友:
不差钱就14mz,个人喜欢头,哈。
其实我不懂的

网友:
买DSX12吧,不差钱就14MZ

楼主:
不差钱的话就像沙发说的那样了。。
14mz是绝对!!绝对!!不会考虑的了。因为加点钱都够买两台12了,而买它却只多了两通道 。加上据说那触摸屏很脆弱的。。

网友A:
这二个在功能上无没比较,差太多级别

网友B:
我飞直机,就是DSX12,因为我全是VBAR和MB,用DSX12的话,我都不用安接收机,方便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个在功能上无没比较,差太多级别

没差太多,DSX12比12z的定位,可以说只高一点点。

网友A:
楼上我说的是dsx和z没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我说的是dsx和z没法比
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直机,就是DSX12,因为我全是VBAR和MB,用DSX12的话,我都不用安接收机,方便了很多

卫星接收机不是接收机?

网友:
還是用Futaba的吧。
JR/Spektrum用的心裏不踏實。一天到晚的換制式。
雖説有的兼容, 但是心裏十分不爽。
DSM, DSM-J, DSM-2, DSM-X, DMSS,
DSM, DSM2 通用。 DSM-2, DSM-X通用。
其他的全**不兼容。過兩天還不知道要出什麽。。。
手裏的接收全**廢了!!

网友:
 唉!又是有钱人的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我说的是dsx和z没法比

DSX12是JR的准顶级(之所以不说顶级,个人认为是少了12X的铝合金箱)
12z是Futaba的次顶级,这个大家都懂得的。

两者对比,我认为DSX12的定位更高。
Btw,我不是JR fan,我是14mz user(限量版14mz用来看,普通版14mz用来玩,罪过).

网友:
都是好控 ,都玩过,个人觉得还是12z的功能好用。

我是对JRx12的机械怠速微调不喜欢,很多逻辑设置功能上12Z强很多(电机上用很全面,像计时功能就可以多种逻辑方式启动、复位及暂停,还有油门锁定可方便调机等等),X12有点傻瓜和简单(好像没有什么逻辑设置功能,当然相对就好设置点)。要是喜欢全面的更丰富的功能设置绝对是12Z了,设定的潜力较大。X12就设定内容少很多了,但它胜在外表很有质感,喜欢它的人个人觉得主要是更高级一点的外表。个人拙见。
还有发射电池方面12Z的锂电有很多副厂的锂电,型号F570(蒂森特、品胜等)不到一百1块很好用,比起X12的镍氢电充电更方便简单。
X12拿着更炫、养眼,12Z喜欢玩功能会有很多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直机,就是DSX12,因为我全是VBAR和MB,用DSX12的话,我都不用安接收机,方便了很多

futaba的S.BUS系统也可以简化接线。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其实我本来就是看中12z的,但看了老羊的“旗舰拆解对决 12Z pk X12 ”说没看到12z的轴承,于是就动摇了 现在看来还是选12z吧。。

网友:
就一个轴承 。要不我给你两个 。首先你买控的要求是什么?  一要通道多 二要功能多 三要支持头部追踪 四要,,,,,,,,。 总之你要结合自己的情况,不是但看有没有轴承。

楼主:
你知道我最***讨厌忽悠了。。之前看到的都是说带轴承的,拆开看结果没有就郁闷了。。

网友C:
买T8FG吧 升级到14通 也是14Z了 哈哈

楼主:
再看看吧,买到哪个是哪个。。。。

网友:
DSX12   12z   我觉得  两个都好 12Z  如果有LED背光 就更好了

网友:
JR的接收便宜。

网友:
JR接收便宜,但山寨的多,看你飞什么,如果是高级点的飞机,F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T8FG吧 升级到14通 也是14Z了 哈哈
调8FG那个转盘可快疯了 12Z可轻快多,摇干也决不是一个档次,LZ买12Z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