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尾轴滑套!

楼主(2011-03-07):
600N,总的25-30个起落无炸过!齿轮,轴套各个部分都有润滑(亚托原配润滑油)很顺!
昨日第一个起落不到三分钟,刚侧摆翻正,直接自旋落地!
第一反映一定是滑套断裂引起!不出所料,断裂部分和前段时间发帖的模友如出一辙!
损失:侧板一块,底板,脚架1,大小桨,对转齿,碳纤尾管,油箱,主轴,SF臂变形,尾轴滑套!
550E和600N的尾轴滑套真是个超级失败的设计,稍微做厚一点有什么影响?
这个地方根本检查不出来有问题,什么时候要断裂!
保养也只能清理粉尘,勤快加润滑,减少轴套的磨损!
那么短的时间就断裂,难道寿命只能那么短,要勤换轴套?

网友:
台湾YT论坛也早有人反映,视而不见?

我买了了早期的铜轴套做备用

网友:
轴套各个部分都有润滑(亚托原配润滑油)

这个部分不能上润滑油的,会粘附灰尘,导致磨损加剧,严重的时候整个轴套动都动不了,给粘死了,我见过

网友:
对的,不是密封的部位不能上润滑油,适得其反。尾轴可以喷wd40进行润滑,但不要喷到塑料及有螺丝的部件!

网友:
老问题了,建议更换加厚的铜制滑套

网友:
换非耐的吧, 比亚拓的强多了!
我也是在受了损失之后才换了(不过是我自己做的).
非而的在淘宝上有的: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deID=58943034214956

网友:
这个问题老早大家就出现过了,还好,我新机器就把塑料的和该换的全换了!

网友:
断过,换了,用雷虎的改了一个。

网友A:
同样因为这个断了炸鸡的 路过!!周围玩600的基本上都因为这个炸过!!

网友:
找找淘宝上,有的店有以前剩下的铜套,买一个回来换上就OK了比现在出的铜套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因为这个断了炸鸡的 路过!!周围玩600的基本上都因为这个炸过!!

非耐的厚度一样,材料不同而已!命估计也长不到那里!
难道玩600和550的模友就只能任由滑套间歇性的断一下,炸一下,促进一下GDP?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耐的厚度一样,材料不同而已!命估计也长不到那里!
难道玩600和550的模友就只能任由滑套间歇性的断一下,炸一下,促进一下GDP?

铜制的和铝制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很简单的实验:相同厚度的铜片和铝片折几下,看哪个容易断掉?我孩子的600新机就被我换成非耐的铜制滑套,这也是这台600至今唯一一个“副厂”的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滑套断的原因都是拧太紧了! 轻轻拧到头再上紧最多1/4圈就好!
很多遇到这情况的人都是拧太紧,  导致里面已经开始裂开了

这个是刚看到的,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刚看到的,可以借鉴一下

原厂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没动过哦!难道是出厂就拧太紧了?这地方要松开没加热,基本是一拧就断!
另外一部550E就是事先换非耐的铜套,原厂松开,没加热就断掉!
想想内经5,外径6,还在表面攻螺牙,螺牙根部单边的壁厚还剩下多少?0.15MM?0.2MM?0.25MM?
那么薄换称钢的,都难保不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