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G3.5求助

楼主(2011-03-07):
我在g3.5
模拟器
里油门没法控制。油门推一半螺旋桨才开始转。g4里面油门最低螺旋桨就转很厉害不过还没起飞,起飞和正常一样,应该油门在最下面螺旋桨不该转啊。

网友A:
没有校准摇杆吧?

网友B:
g4里面油门最低螺旋桨螺距为负,是练倒飞的。至于g3里应该要校准,注意微调要居中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要是连个模拟器也搞不定那要是上个正飞机 :loveliness: